[求助/請教] 陸羽電壺 加熱管 損壞 如何處理?

楼主(2012-06-28):
現況說明 :

老爸的 泡茶 煮水的電壺 壞了

開蓋一看,  加熱管 (電湯匙) 以燒毀了

這種非通用的電湯匙, 應該不好買

燒毀原因分析
1. 此壺 原本有 手動控制 & 自動控制 1.防空燒(防止沒水續燒) 2. 溫度到達即斷電
2. 因 溫度控制功能損壞  老爸 就從N年前 改用手動, 而最近使用時水燒乾了 把 加熱管 (電湯匙) 燒毀

溫度控制功能損壞 原因分析
1. 此壺備有 溫控開關 當溫度到達 92度即斷電

2.懷疑 因底部滲水, 導致 溫控開關 的故定架(如下圖的鐵架) 生鏽, 導致溫控自動斷電功能壞了
( 因固定溫控開關的 鐵片生鏽, 故溫控開關無法與壺底密合, 而壺水溫度無法完全傳導至溫控開關)

處理方式
1.更換 加熱管 (電湯匙)
2.更換 溫控開關

目前發生的問題
1.此壺為 陸羽電壺三世 => 目前已經出版到 九世 => 原廠已經不提供此料件

2. 此料件有辦法修補 或 有替代性料件的可能性嗎?

网友:
應該沒救了,再買一台吧!!

网友:
看樣子這台應該是用很久了,
既然是自己的老爸,
那就買一台新的送給他吧!

网友:
用其他類似的電湯匙改裝,一定可以,不一定要8字型的,

只要能做好密封的替代品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