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4P800多重病症, 請教專家意見。

楼主(2012-06-28):
舊電腦P4B266+P4M 2.5G壞, 想把P4P800修看看能不能再利用。

配備:P4P800 + P4 3.0G +256M dram + seventeam 250W , 未接顯示卡, 沒有偵錯卡。
症狀(依順序):
1.可以過電,風扇轉但是不能post.
2.AGP 2顆9915H,供電給AGP 2.8V;記億體供電2.6v。
3.拆下AGP 9915H,數位電表蜂鳴檔量SG值皆為680、反過來量GS檔分別1120 1308。
4.把9915H換成2顆60N焊回去,AGP供電反而剩0.7v。
5.CPU旁的ADP 3180的Vcc有12v,VID0~VID5有一半腳位不到0.8v; PWM1~4腳無電壓。
6.控制供電的3顆ADP3468沒有動作,CPU mosfet上穚s極無輸出、下穚s極無輸出。
7.CMOS旁電壓為2.5, 石英振盪器1腳為0.5v。
8.記億體原本供電2.5v, 但在agp 9915換成60n之後, 記億供電剩1.5v, 且除了cpu外的其他
mosfet,D極都變成1.2v~1.7v。
9.鄰近記億有另外2顆991x, 輸出都是1.2v。
10.目視電容都未爆。

症狀有點複雜, 不知該如何檢查?  還是板子只能丟棄?
謝謝大家~~

楼主:
三用電表量AGP旁Mosfet1, drain接地電阻7.2;Mosfet2的source接地電阻35。

另外未開機情況下,3com晶片會發熱,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網路晶片發熱就是掛了!!

把它拆了不用,看看其他電壓有沒恢復!!

网友B:
北橋供電要再換一次 先修北橋 再來處理Vcore
你的數值告訴你說 PWM有工作 但 回授電壓無法達到設定值
有可能你換上的MOS有問題. 建議更換同級
如果再次更換無法回到標準值 就要考慮是否有短路(ex 北橋故障)

楼主(2012-07-28):
引用 网友A:
網路晶片發熱就是掛了!!

把它拆了不用,看看其他電壓有沒恢復!!

不好意思這麼久才回覆,
我把網路晶片腳切了,雖然晶片拿不下來。

拆掉之後一樣過電轉一下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橋供電要再換一次 先修北橋 再來處理Vcore
你的數值告訴你說 PWM有工作 但 回授電壓無法達到設定值
有可 ...

不好意思這麼久才回,,

請問北橋供電也是由CPU旁3組上下橋負責的嗎?
或是AGP旁那2個9915構成?

另外,測試間發生悲劇,現在12v 4pin不接也能開機,該不會12v短路?
我將紅色框框中的電容、電感移除,用三用電表重測,3組MOSFET上下橋
間都沒有0阻值,僅下橋S極接地、上橋D極與12v 4pin電阻隨時間增加到1
以上。

網路晶片旁2個電晶體也拆了, 試圖阻止整個網路晶片供電,不過感覺拆錯了。
旁邊的LM324仍然有電壓輸出。

該不會,板子有哪裡大短路?

网友C:
對地短路 有3種 12v對地 12v對vcore  vcore對地 3種 12v對vcore最嚴重 幾乎擊穿至cpu燒cpu
北橋本身有吃+3v 跟+5v 不太需要額外電壓  他有需要驗證電壓 就是VTT_CPU ;
1.1 V~1.3v 還有5DUAL
你量一下 MOS 座旁邊就好 電錶20K歐姆 每個MOS 需要阻抗由5.8~8.2K 因後接控制組件 阻抗不一定
但會是一樣  我記得 MOS 後腳接8.2K 電阻 所以阻抗應該是8.2K 左右
至於ADP 3180 第12針 3V ; 第13針 2V ; 第14針 1V
不上12V 可以開 不斷 可以排除 網路 音效 南僑
至於 VGA插槽 下方 (不上12V狀態)已泛黃的2個MOS 上電開機 檢查電壓有無 (他是VTT_CPU
完成前 所需要電壓) 先檢查這一段看看

网友D:
一步錯,步步錯,其實這一片板子不難修,只是你把他搞的更複雜了.

网友E:
沒有關係啦!!

多修多經驗,沒修好也練到了焊功。。。。。。

給大體老師敬禮n_0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地短路 有3種 12v對地 12v對vcore  vcore對地 3種 12v對vcore最嚴重 幾乎擊穿至cpu燒cpu
北橋本身有吃+3 ...

不好意思,這麼久才回來看帖。

謝謝超詳細的回答。

測量後,Mosfet旁確都連接822電阻,且3組都有接近的阻值。
您說VTT_CPU是CPU座傳給北橋的訊號嗎,因為不知道腳位,不知可以從何處量?
ADP 3180部份忘了數字,目前僅知不論有沒有放上CPU,CPU座都沒有電壓給VID.
其他腳位需要找個時間再測。

AGP 2顆MOS部份,再換過發現症狀一樣。
我試了一下,發現AGP旁的LM324 PWM似乎因為9915H或60N輸出電壓不足,導
致LM324試著提高G極電壓得到更多輸出,最高可以7v以上。

最恐佈的, 是過程中測試用的七盟250W...3.3v輸出燒壞。
3.3v空載正常, 接上p4p800變成1.4v, 拿到另一塊更古老的板子上也一樣。

我試用其他電源單獨對p4p800供電,發現北橋晶片、APG換上的60N超級無敵
燙,燙到可以溶錫。

現在會不會是3.3v短路了? (一開始3.3v並沒有這種情況?)

另外,1.1 V~1.3v 還有5DUAL,是用於何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有關係啦!!

多修多經驗,沒修好也練到了焊功。。。。。。

自從這次試power 3.3v燒毀, 我就不太趕再動p4p800了。

莫非要改修power的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步錯,步步錯,其實這一片板子不難修,只是你把他搞的更複雜了.

說的也是,主機板的學問果然高深莫測阿...

网友F(2012-09-26):
其實你如果是一開機便馬上停止,也就是說你看到風扇有轉一下子,很快的便馬上停止,就是你的主機板短路了,保護電路才會馬上把電源切掉,這時你就可先把電關掉,最好是把power的110v電切掉,然後把主板的上電源腳座都對地量一下,也就是20pin的座和4pin的cpu電源座,全都對地量一下,如果沒短路了,再把power插回去,再上電就不會切掉了,然後你再進一步了解情形。不要一下子就好全部的零件都拆掉,不然說不定只是小問題,卻愈修愈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你如果是一開機便馬上停止,也就是說你看到風扇有轉一下子,很快的便馬上停止,就是你的主機板短路了, ...

這點確實困擾我,

記得電表測ATX 20PIN, 12v 4PIN時,都會從數百歐毋跳到無限大,
當下判斷是沒短路,但不接12v 4pin又可開機。

送電時,有時嗶嗶叫有時又不會,且北橋晶片非常燙。
有人說是北橋晶片短路。

測晶片,因為找不到網友發文,板子目前還在桌子上等待解決方案。
感恩。

网友:
不接12v 4pin又可開機

表示CPU供電有短路!!

先查CPU供電部分!!   PWM  MOS  先測!!

最糟的也就是CPU掛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