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豪邁125會放炮如何處理?

楼主(2012-06-28):
請問高速行駛90公里回油會放炮,混合比要怎麼調?
豪邁125碟煞前輪都磨一邊(右邊),左邊好好的為甚麼?那裡壞了?

网友A:
高速行駛90公里回油會放炮是因為AVC閥掛了,空燃比不穩定,不是調怠速混合比能解決,不過老車都這樣,沒其他問題也不至於要動他

碟煞前輪都磨一邊(右邊),左邊好好的,請問是指磨煞車皮還是碟盤,一般大多是分幫跟滑桿間摩擦力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速行駛90公里回油會放炮是因為AVC閥掛了,空燃比不穩定,不是調怠速混合比能解決,不過老車都這樣,沒其 ...

排氣管有破洞也會有放炮的聲音 可以先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行駛90公里回油會放炮是因為AVC閥掛了,空燃比不穩定,不是調怠速混合比能解決,不過老車都這樣,沒其 ...

是前面輪胎磨一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前面輪胎磨一邊

如果避開個人騎車習慣跟道路狀況不說 !!!
((有人對於右灣會有莫名的性奮,所以右灣都比較殺))

1.有可能三角台歪了
2.有可能前叉單邊漏油,導致兩邊高度不一
3.有可能輪胎品質不良

以上有 lose 的請補充

网友A:
高速回油會放炮大多是圖中膜片會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回油會放炮大多是圖中膜片會漏

謝謝!經仔細檢查是排器管破了換了新ㄉ故障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回油會放炮大多是圖中膜片會漏

負壓膜有拆開看過爛爛的快要破了,請問這零件機車材料行有賣嗎,豪邁化油器維修包有在賣這東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氣管有破洞也會有放炮的聲音 可以先檢查看看

謝謝!被你猜到了

楼主:
現在只剩前輪胎磨一邊的問題,有問過機車行他說是避震器問題,確實兩支都漏油,改天買零件回來自己換看看會不會好

网友C:
前輪胎磨一邊
這種問題有很多可能
1.前义有問題.
2.前避震器
3.輪軸
4.輪鼓
我騎了 20 歲的豪邁
是換了 輪鼓(二手的) 才好的.
最近 才又換了化油器.
用了 20年的化油器還真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輪胎磨一邊
這種問題有很多可能
1.前义有問題.

輪鼓是甚麼?
零件大都換過一輪了,現在看起來還蠻新的,想要再騎20年ㄋㄟ,你那台騎幾公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輪鼓是甚麼?
零件大都換過一輪了,現在看起來還蠻新的,想要再騎20年ㄋㄟ,你那台騎幾公里了? ...

我不知道輪鼓是不是正確的名稱.
就是輪框裏的.
刹車皮在磨擦的那一個.

网友D:
剎車鼓...那東西可以換啊?

不是換整個輪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剎車鼓...那東西可以換啊?

不是換整個輪圈?

所以是二手的啊.
是去換刹車皮時.
老闆拆下來看了看就說.
這個該換了. 有個二手的.要不要
便宜給你. 就換了.
可以分開,外圈可以拆下來.
只換刹車鼓.
可能材料行沒有單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輪鼓是甚麼?
零件大都換過一輪了,現在看起來還蠻新的,想要再騎20年ㄋㄟ,你那台騎幾公里了? ...

輪鼓造成輪胎會偏一邊大多是軸承委了,拆下輪子測軸承內外圈的間隙,換這個料錢不貴,貴在工資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剎車鼓...那東西可以換啊?

不是換整個輪圈?

只要叫的到料,換這個是還滿容易的

网友:
changold2  大大 好厲害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叫的到料,換這個是還滿容易的

所以得看廠商設計囉?

可以更換的就更換不能更換的就只能換輪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回油會放炮大多是圖中膜片會漏

今天測試時速90公里回油還是放炮,80公里回油就不會怎麼會這樣?是不是負壓膜也破了還是那理有問題??謝謝!

楼主:
今天將混合比順時鐘鎖緊在反時鐘調到4圈就不會放炮了,可是我調怠速混合比最順的是2-2.5圈,反而4圈比較不順為甚麼???調這樣檢查廢氣可能會不過,原廠設定是2.5圈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將混合比順時鐘鎖緊在反時鐘調到4圈就不會放炮了,可是我調怠速混合比最順的是2-2.5圈,反而4圈比較不順 ...

斷氣閥防止放炮的原理是在回油瞬間,因為進氣壓力差關閉部份怠速進氣,避免瞬間空燃比下降導致廢氣進入排氣管時還在燃燒放炮

時速90也夠快了,沒事別騎這麼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經仔細檢查是排器管破了換了新ㄉ故障排除

記的有網友說過,材料行幾乎沒單賣這個,您可以試試網拍

楼主:
混合比調在四圈長時間下來會比較費油嗎?還是調在標準的兩圈半?還有我的碟煞前輪偏一邊也是軸承壞掉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合比調在四圈長時間下來會比較費油嗎?還是調在標準的兩圈半?還有我的碟煞前輪偏一邊也是軸承壞掉嗎?謝謝! ...

混合比調整方式建議參考使用手冊,不同車種方式不太一樣,所謂調幾圈主要是調怠速混合比,主要影響是驗車能不能過,對行駛耗油沒多大影響

軸承有沒有壞的簡單檢查法是,架起中柱,用手搖晃輪胎,如果除了前後轉動還能往其他方向小幅移動就是軸承掛了

不是的話必須拆外殼,看看避震器或龍頭車架是否歪掉

网友E:
將汽缸蓋的二次廢氣回收管廢掉(完全密封堵住)或是在油箱旁的活性碳罐管路檢查一下看是否有堵住
混和比要看是幾號的油嘴或空濾換新再調看看比較準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將汽缸蓋的二次廢氣回收管廢掉(完全密封堵住)或是在油箱旁的活性碳罐管路檢查一下看是否有堵住
混和比要看 ...

應該在台灣除了進口重車外,2輪的沒有二次廢氣回收管,這個是4輪的為了降低汽缸燃燒溫度減少氮氧化物濃度才裝的

2輪化油器車的2次空氣是在廢氣中混入新鮮空氣幫助觸媒轉化燃燒不完全廢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應該在台灣除了進口重車外,2輪的沒有二次廢氣回收管,這個是4輪的為了降低汽缸燃燒溫度減少氮氧化物濃度 ...

聽說 CPI的速克達有廢氣再循環....而且二次廢氣回收管....大大指的是廢氣再循環(EGR)吧???

有錯請指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測試時速90公里回油還是放炮,80公里回油就不會怎麼會這樣?是不是負壓膜也破了還是那理有問題??謝謝! ...

供油系統 將化油器 的油針
供油多一點 可以(改善)
將阻風門 調回(原廠)1圈半
在測試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聽說 CPI的速克達有廢氣再循環....而且二次廢氣回收管....大大指的是廢氣再循環(EGR)吧???

有錯請指證.. ...

小弟剛才去看了單位裡的公務車,風50系列噴射車還真的有EGR,其他的就沒有了

汽缸頭那個管子小弟翻了不同車種的維修手冊,應該是二次空氣進氣管,是化油器時代的東西,噴射時代因為廢氣控制可以由噴油嘴調整改善,除了第一代噴射狼幾乎都取消了

A大您說的會不會是曲軸箱蒸發回收管,這個東西在4輪車是裝在汽門蓋上,2輪車除了S牌的水噹噹系列好像沒有裝在汽門蓋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剛才去看了單位裡的公務車,風50系列噴射車還真的有EGR,其他的就沒有了

汽缸頭那個管子小弟翻了不 ...

恩....是的  確實是曲軸箱蒸發回收管(好像是叫pcv系統吧....)

有錯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