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5sm不開機換了保險絲變時開時不開.拜讀站內各實例..

楼主(2012-06-28):
今天維修一台ACER AL1715sm不開機打開看了看P+I板和A/D板都沒有狠操的跡像.很漂亮

測量P+I版各組電路都沒有問題...往A/D版檢測..測的保險絲遭擊穿..太高興了..軟柿子..

換了保險絲後沒問題.就組合了...高興中...

結果變時開時不開.拜讀站內各實例.都和我的症頭不一樣..
再次拆機.再怎麼看就是漂亮(除了那顆保險絲外).保險絲通路後再怎麼量都對....

這................我就是懶.懶的把A/D版拆下..焊保險絲的時候也沒拆....
再來還是把A/D版拆卸.....結果.......找到兇手了..

真是不敢相信.這機器是第一次拆機.之前保證沒有拆過..竟然會如此呀.....
竟然錫裂的如此誇張.六隻腳都錫裂..當我先補上兩腳後才補拍這張圖...

熱機到現在都正常..
我還是認為.我對工作還是太馬虎了..也太粗糙了...

网友:
既然拆了,焊點都順便檢視一下!!

這樣可以避免很多抓不到的問題喔!!  補焊也要注意焊點多出來的錫有沒造成短路??

恭喜完修.....

网友A:
要注意電源高壓板的各焊點也有異常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電源高壓板的各焊點也有異常可能

謝謝狼大..
這也是我最痛的地方..
總是少跟筋..等到問題出現才會再查下去..
說真的.加入這論壇..收貨真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