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LCD26S3000T無法開啟 綠燈恆亮

楼主(2012-06-28):
電源機版有4.97V

電源機版有4.97V

奇美LCD26S3000T

電源機版有4.97V

AD版

AD版

AD版
AD版無輸出電壓
APL1085有4.69V
APL1085有輸出1.24V
輸入APL1085有0.25V

奇美LCD26S3000T

奇美LCD26S3000T

网友:
電源正常嗎?

楼主:
lcd85311230大:請問這是記憶IC嗎.........1234腳接地5 6 腳3.3v7腳0v8腳3.3v
請問左上角APL1085電壓覺得怪怪的 是否正確 感謝回覆

网友:
電源正常嗎?????
5-12-24

楼主:
lcd85311230大:電源正常串聯1K有5v12v24v

网友:
串主板電源.按on時電源?

曾經遇過這問題.
IC換看看

楼主:
lcd85311230大串主板電源.按on時電源)已試過了無效感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lcd85311230大:請問這是記憶IC嗎.........1234腳接地5 6 腳3.3v7腳0v8腳3.3v
請問左上角APL1085電壓覺得怪 ...

24cxx換換看
資料流失

楼主:
wecan 大:請問24c32拔掉.會有反應嗎感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請問24c32拔掉.會有反應嗎感謝回覆

這顆零件(有資料)不可 拔
這台好像資料容易(流失)
造成(不開機)

楼主:
wecan 大:感謝回覆(不可拔)不然我想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感謝回覆(不可拔)不然我想試看看.....

APL1084得到優化.該
可調輸出電壓範圍版本
從1.25~5.75V與輸入電壓低於7V,
與固定3.3V輸出電壓裝置也
可用.電流限制需要修剪,確保speci -
fied輸出電流和控制的短路電流.
片上溫度限制提供保護,防止
超負荷的任何組合

您是(師傅級)的
可以重這裡(切人)
這一顆是重點
電壓(怪怪的)

楼主:
wecan 大:坦白講CRT還可以.LCD在向各位師傅學習.....有試過(左上角APL1085電壓覺得怪)修不好
        有請wecan 大再指點

网友:
穩壓ic 輸出是否正常
第2張圖
那個8腳 是何零件(注意)

楼主:
wecan 大:是VCC嗎感謝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是VCC嗎感謝指點

ic 電壓的輸出是否正常
如是 那就可能是(24cxx)搞鬼
好像有一顆是24c08還是0幾
這個(換掉)

APL1084   說明書如下

http://www.soiseek.cn/ANPEC/APL1085/index.htm

网友A:
您第四張圖所量的APL1085
右邊有一顆八隻腳的DC to  DC的ic
看看它的輸出電壓是否正常穩定!

楼主:
wecan 大:剛剛量ic 電壓的輸出3.3V好像沒錯
         一顆24c32 二顆24c02
         如果再查無結果.叫ic換看看
         感謝你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 大:剛剛量ic 電壓的輸出3.3V好像沒錯
         一顆24c32 二顆24c02
         如果再查無結果.叫ic換 ...

樓上有一位大大
請您(測試)的點
也是重點
是高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第四張圖所量的APL1085
右邊有一顆八隻腳的DC to  DC的ic
看看它的輸出電壓是否正常穩定! ...

高手你好:MP2307DN 1腳5.6V 2腳4.7V 3腳1.8V 4腳0V
                              5腳0.9V6腳0.95V7腳4.65V8腳3.5V
              輸出電壓穩定 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上有一位大大
請您(測試)的點
也是重點

wecan 大:非常感謝你的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上有一位大大
請您(測試)的點
也是重點

wecan 大:有時也看(維修實例)但領悟力不佳.
             (唯獨我不是(因)我是換板高手)
             不用客氣..換板也是高手阿.線路要懂.才會換板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上有一位大大
請您(測試)的點
也是重點

wecan 大高手:請問換24c32須要設定內部資料嗎.感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高手:請問換24c32須要設定內部資料嗎.感謝回覆

確定要(燒錄)程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高手:請問換24c32須要設定內部資料嗎.感謝回覆

腳位定義的說明

SCL 串列時鐘 :CAT24WC01/02/04/08/16 串列時鐘輸入管腳用於產生器件所有資料發送或接收的時鐘 這是一個輸入管腳
SDA 串列資料/位址 :CAT24WC01/02/04/08/16雙向串列資料/位址管腳用於器件所有資料的發送或接收 SDA是一個開漏輸出管腳 可與其它開漏輸出或集電極開路輸出進行線或 wire-OR
A0 A1 A2 器件位址輸入端 :這些輸入腳用於多個器件級聯時設置器件位址 當這些腳懸空時預設值為 0 24WC01除外  當使用 24WC01或24WC02時最大可級聯8個器件 如果只有一個 24WC02被匯流排定址 這三個位址輸入腳 A0 A1 A2 可懸空或連接到 Vss 如果只有一個 24WC01 被匯流排定址 這三個位址輸入腳 A0 A1 A2 必須連接到Vss  當使用 24WC04 時最多可連接 4 個器件 該器件僅使用 A1 A2 位址管腳 A0 管腳未用 可以連接到 Vss或懸空 如果只有一個24WC04被匯流排定址 A1 和 A2 位址管腳可懸空或連接到 Vss  當使用 24WC08 時最多可連接 2 個器件 且僅使用位址管腳 A2 A0 A1 管腳未用 可以連接到ss或懸空 如果只有一個 24WC08被匯流排定址 A2 管腳可懸空或連接到 Vss  當使用 24WC16 時最多只可連接 1 個器件 所有位址管腳 A0 A1 A2 都未用 管腳可以連接到Vss或懸空
WP 防寫: 如果WP 管腳連接到 Vcc 所有的內容都被防寫 只能讀 當 WP 管腳連接到Vss或懸空 允許器件進行正常的讀/寫操作

EEPROM損壞導致的故障現象:
(1)       加電按下開關鍵不開機。
(2)       加電開機不接信號線都是黑屏,指示燈正常。
(3)       加電開機但在某一解析度下圖像異常。
(4)       加電開機有logo顯示,接信號黑屏。
(5)       加電開機不接信號線時不出現logo,不停地按紅綠藍變化,沒有圖像,接訊號正常。
(6)       同上(5)只是接入信號時沒有變化,仍然是紅綠藍變化,沒有圖像,指示燈也沒有變化。
(7)       加電開機有圖像,接信號有桌面,但圖像偏色。
(8)       接雙介面的顯示器,vga介面正常,但dvi介面異常。
(9)       接雙介面的顯示器,dvi正常,但vga介面接入信號無反應。
(10)  加電開機不接信號時有未接信號線的提示,接入信號後提示未檢測到RGB信號,沒有正常圖像。
(11)  Vga信號接入正常但dvi接入沒有反應。
上述故障原因雖然都是eeprom晶片中的資料損壞,但維修時有的不需要拆機,有的需要拆機清空,有的自身損壞需要換新

楼主:
wecan 大高手:我說過我領悟力不佳.......大深了
            這好像修CRT一樣
            (確定要燒錄程式) 請問如何燒錄程式.是像CRT一樣按數字嗎
            感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高手:我說過我領悟力不佳.......大深了
            這好像修CRT一樣
            (確定要燒錄程式 ...

是要(同機型)同型號
不然會沒有動作
(做白工)
沒有像(CRT)按數字就好

楼主:
wecan 大高手:阿....就是如果換了24C32也不會有動作.(做白工)
                    wecan 大請問那換24C32也無意義嗎
              感謝回覆

楼主:
wecan 大高手:阿....就是如果換了24C32也不會有動作.(做白工)
                    wecan 大請問.那換24C32也無意義嗎
              感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高手:阿....就是如果換了24C32也不會有動作.(做白工)
                    wecan 大請問.那換24C32 ...

您先看完這篇

腳位定義的說明

SCL 串列時鐘 :CAT24WC01/02/04/08/16 串列時鐘輸入管腳用於產生器件所有資料發送或接收的時鐘 這是一個輸入管腳
SDA 串列資料/位址 :CAT24WC01/02/04/08/16雙向串列資料/位址管腳用於器件所有資料的發送或接收 SDA是一個開漏輸出管腳 可與其它開漏輸出或集電極開路輸出進行線或 wire-OR
A0 A1 A2 器件位址輸入端 :這些輸入腳用於多個器件級聯時設置器件位址 當這些腳懸空時預設值為 0 24WC01除外  當使用 24WC01或24WC02時最大可級聯8個器件 如果只有一個 24WC02被匯流排定址 這三個位址輸入腳 A0 A1 A2 可懸空或連接到 Vss 如果只有一個 24WC01 被匯流排定址 這三個位址輸入腳 A0 A1 A2 必須連接到Vss  當使用 24WC04 時最多可連接 4 個器件 該器件僅使用 A1 A2 位址管腳 A0 管腳未用 可以連接到 Vss或懸空 如果只有一個24WC04被匯流排定址 A1 和 A2 位址管腳可懸空或連接到 Vss  當使用 24WC08 時最多可連接 2 個器件 且僅使用位址管腳 A2 A0 A1 管腳未用 可以連接到ss或懸空 如果只有一個 24WC08被匯流排定址 A2 管腳可懸空或連接到 Vss  當使用 24WC16 時最多只可連接 1 個器件 所有位址管腳 A0 A1 A2 都未用 管腳可以連接到Vss或懸空
WP 防寫: 如果WP 管腳連接到 Vcc 所有的內容都被防寫 只能讀 當 WP 管腳連接到Vss或懸空 允許器件進行正常的讀/寫操作

EEPROM損壞導致的故障現象:
(1)       加電按下開關鍵不開機。
(2)       加電開機不接信號線都是黑屏,指示燈正常。
(3)       加電開機但在某一解析度下圖像異常。
(4)       加電開機有logo顯示,接信號黑屏。
(5)       加電開機不接信號線時不出現logo,不停地按紅綠藍變化,沒有圖像,接訊號正常。
(6)       同上(5)只是接入信號時沒有變化,仍然是紅綠藍變化,沒有圖像,指示燈也沒有變化。
(7)       加電開機有圖像,接信號有桌面,但圖像偏色。
(8)       接雙介面的顯示器,vga介面正常,但dvi介面異常。
(9)       接雙介面的顯示器,dvi正常,但vga介面接入信號無反應。
(10)  加電開機不接信號時有未接信號線的提示,接入信號後提示未檢測到RGB信號,沒有正常圖像。
(11)  Vga信號接入正常但dvi接入沒有反應。
上述故障原因雖然都是eeprom晶片中的資料損壞,但維修時有的不需要拆機,有的需要拆機清空,有的自身損壞需要換新

楼主:
wecan 大高手:WP好像是懸空.允許器件進行正常的讀/寫操作
            這裡有玄機嗎
             感謝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高手:WP好像是懸空.允許器件進行正常的讀/寫操作
            這裡有玄機嗎
             感謝指 ...

要先備份  換一顆心的
將(資料)燒錄進去
然後 焊接
但有些(機種)會使用(加密)方式
也就是(加殼)讓別人(無法)讀寫
不知您現在的情形是為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你好:MP2307DN 1腳5.6V 2腳4.7V 3腳1.8V 4腳0V
                              5腳0.9V6腳0.95V7腳4 ...

我不是高手..
這ic在這板子上的輸入電壓我記得是在5v..不是"5.6v"<----有點怪
輸出是1.8v沒錯
我也是修crt出身的..
多在論壇泡泡有益無害!!

楼主:
高手你好:我確認一下是5.6v.再注意看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你好:我確認一下是5.6v.再注意看看.謝謝

是5v
書本下載點

下載完畢  告訴我 我關閉

楼主:
wecan 大:已準備好下載  麻煩你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已準備好下載  麻煩你 謝謝

https://docs.google.com/uc?id=0B ... =download&pli=1

楼主:
我無法擷取此文件

网友:
1084 % 1085這2顆都是三端穩壓IC,他們與1117的區別是能夠調節更高的輸出電流能力,他們有固定電壓輸出及ADJ電壓輸出,判別好後可以先看表面的印刷代碼,就可以知道是哪種電壓輸出,然後再比較Vin與Vout電壓,就可以判定這穩壓IC的好或壞,提供給您參考.
以前修理CRT時,這種穩壓IC比較少出現,現在液晶螢幕及液晶電視已經很廣泛使用,我也不是高手,我是好玩兼學學習,活到老學到老.

楼主:
henrylu500 高手1084 % 1085這2顆都是三端穩壓IC,他們與1117的區別是能夠調節更高的輸出電流能力,他們有固定電壓輸出及ADJ電壓輸出)   這個我有研究過.但覺得右上1084怪怪ㄉ....感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