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19"白屏維修

楼主(2012-06-29):
因為是第一次發帖,所以還請各位前輩不另指教.....................
19"不知名品牌的液晶螢幕友達面板..........故障問題>>>白屏<<<沒有拍到故障畫面,就直接拆機
P/I板A/D板無明顯外傷
往下繼續查T-CON發現問題點5V
將保險絲(F5)換下,開機後畫面正常

网友A:
首先恭喜完修. 但以經驗來說保險絲不會無緣無故燒掉, 後頭應該有短路, 能力範圍內最好多查查.

网友B:
不過小弟修過2臺LCD,都是燒高壓板保險絲,後端也都沒有短路,為了保險連旁邊的電解電容一併換掉,到現在2年了也還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喜完修. 但以經驗來說保險絲不會無緣無故燒掉, 後頭應該有短路, 能力範圍內最好多查查. ...

了解...燒機幾天看看有無其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小弟修過2臺LCD,都是燒高壓板保險絲,後端也都沒有短路,為了保險連旁邊的電解電容一併換掉,到現在2 ...

因為螢幕是裝在車上使用的,所以有可能是電源突波造成的嗎?另外請教各位前輩一個問題...家用電視螢幕到底能不能裝到車上使用,會有問題嗎???

网友C:
的確保險絲不會無故損壞,通常要查負載本身及電源供應是否有異常
面板電源通常由AD供應,這時就要看AD上供應給面板的電壓是否穩定

至於裝在車上用的電子產品,除突波防護外另外一個要注意就是溫度耐受能力,因為車內溫度不低,對電子零件是"烤"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確保險絲不會無故損壞,通常要查負載本身及電源供應是否有異常
面板電源通常由AD供應,這時就要看AD上供 ...

行車震動的問題要列入考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車震動的問題要列入考量嗎?

如果該電子裝置怕震的話

网友D:
在下也修過數臺LCD、TV,有的是燒高壓板保險絲,有的是燒T-CON保險絲,後端也都沒有短路(才敢直接上電,可能保險絲也會老化或品質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下也修過數臺LCD、TV,有的是燒高壓板保險絲,有的是燒T-CON保險絲,後端也都沒有短路(才敢直接上電,可 ...

我也是確定後端沒短路,只有燒保險絲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2012-09-02):
感謝分享  又學了不少

网友:
恭喜!!小弟最近太忙~~都沒在PO~~

网友(2012-10-10):
恭喜完修 !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