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QLCM會自動無預警重開機

楼主(2012-06-29):
又碰到一台怪機器,ASUS P5QLCM會自動無預警重開機,就算在Bios畫面下也一樣,溫度正常,POWER測量了一下3.3V電壓會亂跳,換掉POWER狀況一樣,也更換記憶體測試,還是會發生,最後更新BIOS後,燒機測試中,目前正常運作中(燒機6個小時都正常)
研判是POWER的3.3V故障造成主機板BIOS資料異常,換了新電源供應器,重新刷新的BIOS後就好了,這樣的案例算很軟嗎(光測試及燒機就花了8個小時,結果也沒賺多少錢)

网友A:
算是很難抓到問題點的問題啊

但是個人覺得,在那種不知道啥時會自動重開的情況下,更新BIOS

心臟很大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是很難抓到問題點的問題啊

但是個人覺得,在那種不知道啥時會自動重開的情況下,更新BIOS

刷的時候也是很擔心刷壞,還好最後成功了

网友:
那顆POWER有換掉嗎!!

沒換的話也要拆開檢查一下元件狀況!!

一般無預警重開與BIOS關係不大,POWER是大問題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