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FUJITSU 3000M汽車音響*感謝各位的協助已完修*

楼主(2012-06-29):
一上電就冒煙 目視有六顆電容漏液四顆晶體燒毀
晶體找不到資料請各位幫忙

楼主:
感恩狼大

楼主:
拍賣找不到請教狼大有替代型號嗎

网友:
看一下規格,找相近的試看看

网友A:
IRFZ44便宜又好用
這裏的IRF1010E更便宜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63530

楼主:
直接在站上找烏骨雞學姐買嗎

网友:
電源部分一定要清洗乾淨.先把電源基板修.好後面功率晶體先別裝.上電測試如果+-輸出及大功率晶體篇壓正常再裝功率晶體.電場效應晶體不好代用.要找規格相同的不然會做白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在站上找烏骨雞學姐買嗎

你發短消息給烏骨雞學姊就行了!!

楼主:
烏骨雞學姊妳在那裡
聽到請回答

网友:
這類型的power mos使用不同型號代用
有時候確實是會有問題
不過2SK1033在國內兩大拍賣網,完全搜不到商品 (可能賣家沒有直接PO型號)
對岸的TB倒是很多2SK1033的賣家
樓主
你先跟烏骨雞學姊買幾顆來試用看看吧
記得8#說的:後面的聲音放大功率晶體先不要裝,等確定前段昇壓電路正常了再裝上去

給你一個建議
修這種東西,為了避免"電光火石,烏煙瘴氣"的發生
在DC12V輸入端,串接一顆12V / 55W的鎢絲燈泡
如果電路異常 (短路) 燈泡就會啵~~~~~亮

楼主:
感恩大家
烏骨雞學姊依然不見

网友:
6# 的連結 滑鼠給它點進去 就是烏骨雞學姊的福利社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FZ44便宜又好用
這裏的IRF1010E更便宜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do=tradeinfo&tid= ...

NT10-  真的是論壇會員才有的優惠價

IRF1010E POWER MOSFET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230663481

這個power mos 廣泛應用在 CAR AMP  &  UPS  的DC =>DC 昇壓系統

楼主:
感恩大家
烏骨雞學姊找到了

楼主:
MOS收到了謝烏骨雞學姊
更換後電源出來了
放音樂有聲音了算完修了  感恩各位
如何將標題改成已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收到了謝烏骨雞學姊
更換後電源出來了
放音樂有聲音了算完修了  感恩各位

現在過了三天就無法修改原來的文章了。
你可請這里的板主改一下。

楼主:
板主有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