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azer DeathAdder 奎蛇 滑鼠左鍵pad 掉了

楼主(2012-06-29):
我的Razer DeathAdder 煉獄奎蛇 的左鍵的第三支腳 pad 掉了, 按了沒反應。

請問一下, 有人知道 Razer DeathAdder 煉獄奎蛇 的左鍵的第三支腳(NC)要連到板子上的哪一點?

在網路上看到這個線路圖, 不過還是看不出來
http://hi.baidu.com/ophome/blog/ ... fb5e410823027c.html

网友A:
NC腳,不就是 Non Connection 嗎???  就是不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腳,不就是 Non Connection 嗎???  就是不接啊

我表達有點錯誤。那是Omron 把那支腳叫NC, 不過, 看來 Razer 滑鼠是有把這支腳拿來用。

网友:
我這邊的微動開關,實際測試是這樣的(如下圖) 第三腳 沒作用,焊在板子上只是讓它更穩固而已啊

微動開關

微動開關

提供你參考看看

對了..... 這樣東西.... 應該不是主機板吧? 怎麼跑到這區了n_009|

网友:
微動開關換掉應該就會好了.兩邊一起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腳,不就是 Non Connection 嗎???  就是不接啊

NC 是指 Normal Close 常閉(接點)的意思喔.
NO 是指 Normal Open 常開(接點)的意思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表達有點錯誤。那是Omron 把那支腳叫NC, 不過, 看來 Razer 滑鼠是有把這支腳拿來用。 ...

一般滑鼠微動開關只會用到C(共用接點),NO(常開接點)
我看那個網址的照片也是如此. 那網頁中有2款滑鼠.你的是哪一種?
拍幾張清楚照片上來, 大家會比較好說明.

网友:
我買的開關可能比較奇怪,NC 那隻腳 完全都沒用途,也沒跟任何腳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滑鼠微動開關只會用到C(共用接點),NO(常開接點)
我看那個網址的照片也是如此. 那網頁中有2款滑鼠.你 ...

我的是網頁中塑料塗層刮掉了的那一款。
COM 跟 NC 平常是通的, 按了按鍵才會不通。
右鍵本來也是按了沒反應, 但把右鍵的NC腳連到側邊按鍵的NC腳, 右鍵就正常了。
所以才想說, 左鍵應該也是相同道理, 只是不知要連到哪裡。

网友C:
沒圖還是只能猜

不過我會建議您,拿三用電表電阻檔,先對微動開關測試看看(C+NO)  (C+NC)
在按下開關後,阻值是否有改變(從無限大->0)   確認一下微動開關是否是正常的

再來就是,表筆一腳放在微動開關焊點上,另一支去點排線端的焊點,檢查是否有焊接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圖還是只能猜

不過我會建議您,拿三用電表電阻檔,先對微動開關測試看看(C+NO)  (C+NC)

我有用電表量過, 平常 (C+NC) 是通的(會叫)。
按了按鍵, (C+NO) 會通。

网友:
由提供之連結 PCB layout來分析

右鍵在下面

下方點 為 COM 點 layout連接跳接排線
中間點 為 NO  連接系統GND大面積鋪銅
上方點 為 NC  固定元件用PAD  電氣上是虛接 (若有接其他訊號 未按下 不就跟COM連接在一起??)

跟一般滑鼠 COM NC接GND  NO接signal  運用相反

可以檢查
1.COM 到 排線PIN5 換裝過程中是否造成layout trace斷線?(線有點細)
2.排線在拆解過程是斷線?
圖取自
http://financenews.sina.com/sina ... 22/000412410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