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asus F6VE 主機板不過電

楼主(2012-06-29):
各位大家午安,這是第一次發文,有問題還請各位見諒

手中這台筆電F6VE上次用完,這次就開不了機了,變壓器已經換過了,用電表測試有輸出19V

開不了機的問題是,插上電,充電燈不會亮,整台筆電完全沒有反應,按開機風扇沒有轉 拔電池也不行

但測電池插座端,有19V的電進來,請問要怎麼追查呢? 因為問給人修要5000起跳 想自己修修看,謝謝大家。

网友:
你有將NB拆開了嗎,望聞問切,是檢修的第一步

望、要看電路上有無明顯燒毀或變色的元件

聞. 聞一下電路上有無因為故障燒糊的味道

問. 詢問一下是在何種狀況下發現故障,或是故障發生時正在使用的方式或動作

切. 針對已發現的問題先嘗試處裡、測試..

以上基本功的出發點就是拆機,不會拆只好花錢請人修嚕!!

楼主:
感謝,目前NB已經拆到剩主機板,,我會用您的方試在試試看,謝謝您。

网友:
電池插座 有19V是很奇怪的 6蕊電池是3串兩並 每蕊3.7V*3=11.1V 每蕊3.6V*3=10.8V
每蕊充電電壓4.2V 4.2*3=12.6V 所以19V是太高的
充電IC同時管理隔離線路,如果真的19V有可能要查充電與隔離線路

网友:
F6系列整板換全新版應該也不到5000 維修報5000有貴
不過對方如果維修兼教學就算便宜

网友:
有待機電壓嗎?

网友:
沒下文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後續維修的如何?

楼主:
很抱歉,因為工作關系沒辦法常去做維修的動作,所以一直沒有上來說後續。
照著二樓的前輩方法,電路上無明顯燒毀或變色的元件,聞一下電路上無因為故障燒糊的味道。
整體看起來都是完整的,其它的地方因為功力不足,不知從何測起(像待機電源、隔離線路等. . .)
所以目前是先照原先拆的方式從新組裝回來。或許會直接給人修比較快,畢竟功力不足啊!沒辦法做到很細的
檢查,拖了這麼久才回文,我深感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