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PIRE ONE 開機無畫面的問題

楼主(2012-06-29):
aspire one 關機後要開機,只有電源燈亮起來,送原廠告知為主機板壞了,換板需要3000元

檢測費需要300元,所以只好花300拿回家自己修了,上網找到了解決的方法,成功了,可以開機了,所以上來分享一下我的解決方法。

聽說這是ASPIRE ONE 舊版BIOS的BUG,只要插著隨身碟重開機就有可能再也無法開機。

所以只要升級BIOS就可以解決。

----------------------------以下為解決方法---------------------------------

首先準備一個隨身碟,格式化成FAT或FAT32,接著到ACER網站下載BIOS,解壓縮後

在Dos_Flash資料夾裡,複製FLASHIT.EXE及3310.fd,3310是韌體版本所以可能會不一樣

複製到隨身碟裡,把3310.fd檔名改成ZG5IA32.FD,之後將開不了機的筆電關機,插上

隨身碟。按住Fn和Esc,再按電源鈕。電源燈會變成一閃一閃的,放開Fn和Esc,再按

一次電源鈕,隨身碟的燈會開始閃,電源燈也會一直閃,過一下子電源燈變成恆亮

就是開始更新了,最後就會自己重開機,就好了!!!!!!!!!

真是太開心了。

最後要罵一下原廠維修,更新bios要價300元,檢測也是300元,所以乾脆和你說主機板壞了要3000。

网友A:
有這種可以直接讀取重寫BIOS的方法嗎??

第一次看到呢!!  請教一下能否詳解一下

或是提供用這種方式的相關文件、網頁資料來研究一下!!

楼主:
macles.blogspot.tw/2008/08/acer-aspire-one-bios-recovery.html
上網找了一下 這篇應該就是了
還沒有權限發表URL連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這種可以直接讀取重寫BIOS的方法嗎??

第一次看到呢!!  請教一下能否詳解一下

阿彰大有發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aspire

网友:
我也用這個方法救回過一部~
話說原廠報價太貴了,簡直是坑爹啊!

网友B:
這個方法真的可用...........完修
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方法真的可用...........完修
謝謝大大

請問大大,當初電腦無畫面是,CPU風扇是否有轉動

小弟手上也有一台ASPIRE ONE也是開機無畫面,但是CPU風扇部轉動

請教是否也是相同解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