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金嗓 900V 的DBF歌單檔轉TXT 文字檔..

楼主(2012-06-29):
大:金嗓 900V 的DBF歌單檔轉TXT 文字檔..網址已連不上了!小弟來晚了..請告知如何轉出TXT 文字檔?謝謝您

楼主:
已成功轉出文字檔..謝謝..

网友:
看不懂你的問題,所以沒人回應是正常的,這是你的問題,至少問問題要給回題的人一個明確的方向,不要叫回答問題的人還要去瞎子摸象。

而且一個問題重複發!

网友:
樓主的意思可能是檔案格式為 XBASE 的 DBF 檔格式(一種很有歷史的資料庫格式),想把它轉成 TXT 文字檔,對吧!

現在沒在用 MS Office,不過 OpenOffice 的資料庫功能可轉,另一般的試算表軟體應該都有這個功能的。

楼主:
是的.我的金嗓900v.. 歌單會在DBF 裡面..只是金嗓 900V 的歌曲 與 市面在賣的歌本 (現成的)老是會有對不上的問題.
揪其原因是 因為 900V 是用硬碟 然後用磁碟片灌歌的 . 而各家 又會自行改歌號.
所以造成 每家的的號碼混亂. 且900V 的歌又多.(超過2萬首)
所以才會有歌本的歌跟機器對不上的問題.
怎麼辦? 我發現 900V 經過重整後 會產生自己的歌單檔. SONG.DBF
是 DBASE 格式的..有哪位大哥有成功轉出文字檔..能敎一下嗎?

网友:
dbase 很久沒用了,如果有dbase 可以在點提示下直接下指令
use filename1
copy to filename2 sdf
就可以達成

另外也可以用MS EXCEL 讀進來轉出 .TXT

楼主:
經wooden大大+cremaker 大大指點..成功轉出文字檔..謝謝..

楼主:
成功轉出文字檔..謝謝..

經wooden大大+cremaker 大大指點..成功轉出文字檔..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