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金嗓900V--ZI轉BTM程式

楼主(2012-06-29):
我有一台金嗓900V他是用磁片加歌.也可以用BTM加歌..苦無程式?求問如何找尋?

楼主:
徵求金嗓900V--ZI轉BTM程式

网友:
是否詢找原廠解決

网友A(2012-08-08):
1.ZI 檔須開G&V才看的到,你如有G&V就可了
2.900V一般就直接GHOST H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ZI 檔須開G&V才看的到,你如有G&V就可了
2.900V一般就直接GHOST HDD

1+1=1大哥能講明白點嗎?我有G&V.要如何才能將ZI轉BTM?

网友A:
你有gnv工具打開裡面的pgv3就可轉檔,除錯,整編歌單

中文介面不須要詳解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gnv工具打開裡面的pgv3就可轉檔,除錯,整編歌單

中文介面不須要詳解巴 ...

請教大大..gnv工具如何打開pgv3...我的gnv程式可將gnv或btm檔轉成zi就是找不到您說pgv3..請大哥明說..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