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oneer STEREO AMPLIFIER SA-1480 不會出聲

楼主(2012-06-29):
請問一下  在7-Band GRAPHIC EQUALIZER 的平面上面有在閃爍 可是卻完全沒聲音 後來我把聲音調到最大時
保險絲卻燒掉了 請問一下這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网友:
PO張照片大家研究看看.

网友:
只憑描述很難得知故障狀況??

PO個內部電路圖來研究看看,

有燒保險,基本上與電源或主要輸出的部分短路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