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降壓NPN括流 電晶體跟電阻的選擇

楼主(2012-06-29):
請問一下 我用紅框圈起來的電阻 要如何選擇阻值呢
而那顆NPN電晶體又要如何挑選才好?

网友A:
建議使用Power MOS,內阻較低,轉換效率會變高。IRFZ44應該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使用Power MOS,內阻較低,轉換效率會變高。IRFZ44應該不錯

雄大有送過幾顆IRFZ44給我.....不過我不會用..對MOS完全沒研究 要用的話 可得等個1年學校教到吧
(除非有找到現成電路圖可以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大有送過幾顆IRFZ44給我.....不過我不會用..對MOS完全沒研究 要用的話 可得等個1年學校教到吧
(除非有 ...

他說IRFZ44是低壓高電流的,內阻好像也很低,所以適合用在這種地方。
前陣子玩貓眼管:http://bbs.pigoo.com/thread-36270-1-1.html
用到DC12V to DC300V的升壓電路,裡面就有一顆MOS,但使用方法好像跟34063不太一樣。
看看這篇吧,之前也在研究34063,一顆才10元,且很方便:http://bbs.pigoo.com/thread-30923-1-1.html

网友:
更專業的就要請雄爸爸來解答囉...

网友B:
紅框圈起來的那顆電阻,用途只是加速晶體關閉而已
並不是過電流偵測的電阻
過電流偵測電阻是在pin6 & pin7之間的Rs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紅框圈起來的那顆電阻,用途只是加速晶體關閉而已
並不是過電流偵測的電阻
過電流偵測電阻是在pin6 & pin7之 ...

印象中在升壓電路中那顆Rsc都用18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在升壓電路中那顆Rsc都用180歐姆..

不對...升壓電路180歐姆的是第8腳的電阻......

那 用來加速晶體關閉的電阻 對於效率 電流有何影響? 那阻值又該如何選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在升壓電路中那顆Rsc都用180歐姆..

pin7為過電流迴授偵測,根據資料顯示,該值為300mv
因此,不論你後面推動甚麼晶體,使用甚麼Rsc
只要進入pin7的電壓超過300mv
34063就認為是過電流了

楼主:
早上查了一些MOS資料後 使用雄爸之前給的IRFZ44在麵包版上進行測試

效果比NPN好很多 不過詳細數據尚未紀錄

過幾天再焊起來

网友C:
我也正在做這個線路,

這電阻大概2.2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在做這個線路,

這電阻大概2.2K吧??

我試過用100K以及不接

用2.2K的話可能會分流太多過去 造成輸出端沒啥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過用100K以及不接

用2.2K的話可能會分流太多過去 造成輸出端沒啥電流 ...

用2.2K~4.7K,分流沒多少電流的
對輸出端電流沒影響的
對電晶體OFF速度更快

网友D:
推薦不錯的工具:MC34063A 線上計算器
http://gc.digitw.com/Program/MC34063/MC34063A%20design%20tool.htm

MC34063電源升壓電路板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22.htm

喬治查爾斯電子電路網
http://gc.digitw.com/services.ht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薦不錯的工具:MC34063A 線上計算器

http://gc.digitw.com/Program/MC34063/MC34063A%20design%20tool.ht ...

這個計算器不能算那個電阻啊!!!

网友:
電晶體與MOSFET
當ON/OFF開關用:
電晶體: 基級"電流"要夠大使集級與射級飽和,VCE要小。
              圖中電阻,應該是要使電晶體OFF用,太小(可能因此用數K歐姆?),則浪費電(ON時),太大,對電晶體OFF有影響。

MOSFET: gate "電壓"要夠高或低使 mosfet ON/OFF。
這個LM555驅動MOSFET 使用DISCHARGE放電腳,卻不使用OUTPUT輸出腳,很有含意!
1. 電源串電阻R直接到GATE使MOSFET 導通 (簡單電路,須考量GATE耐電壓,據說加R可減少EMI,必要時再分壓之)
     (disch腳是OPEN COLLECTOR,開集級)
2. 利用DISCHARGE 腳的VCE電壓很低(並非靠電阻接地),來使MOSFET OFF 。

有興趣的可想想!

楼主:
http://www.youtube.com/v/hc-30PwqNg8?version=3&hl=zh_TW
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