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下的液晶電視如何防止畫面反射?

楼主(2012-06-29):
學校有一台液晶電視,有用防水殼,防水殼面板是普通塑膠,常常太陽一出來就看不到東西,都是後面同學的影像,老師要我解決。我想說能不能找一張隔熱紙貼在防水殼螢幕上,讓它不會對陽光反射(看到後面的同學),若是電視光源不足,再用LED加強電視光源?這樣可行嗎?還是有大大可以提供更好的建議?謝謝。

网友A:
只要有陽光在,應當什麼方法都沒用。(又不是AMOLED)

用紙板擋掉陽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陽光在,應當什麼方法都沒用。(又不是AMOLED)

用紙板擋掉陽光吧! ...

大大,那我用隔熱紙的方法會有用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那我用隔熱紙的方法會有用嗎?

被陽光長時間照射,對LCD不好

偏光片容易被曬到變質,到時連壞面都糊了..............

网友:
隔熱紙應該沒用它表面一樣是光滑面,而且會衰減液晶的亮度

要是我~會找看看有沒有霧面的透明塑膠片或卡典西德之類的來試試看

网友:
這時就知道CRT的好了。。。(除了重之外)

電漿跟CRT一樣,是主動發光,也可以跟陽光拚!!

网友C:
隔熱紙有用,但是要花時間去專賣店試哪一型號效果較好,可以帶一台小液晶畫面與強光手電筒去挑選。

先前有交一批紅色七段 LED 顯示器給攝影棚用,後來有人反應在棚燈都打開時會看不清楚數字。
除了原本就有的紅色壓克力濾光片前面又加貼一層隔熱紙,就此解決強光困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熱紙有用,但是要花時間去專賣店試哪一型號效果較好,可以帶一台小液晶畫面與強光手電筒去挑選。

先前有 ...

這可能只是用黑色強化對比,整體亮度應當是變暗。紅色也會變暗,只是因為旁邊變黑,故對比變大。
(可能用黑色簽字筆把旁邊塗黑也可以)

如果是這個道理,那貼隔熱紙後LCD畫面的色調應當會變得怪怪的。

不可能用東西遮住能量還變強的。。。。。(物理原理)
(如果亮度會變強,那就是吸收不可見光再用螢光粉轉成可見光。LCD應當沒什麼紫外光吧!!故不成立)

网友C:
汽車隔熱紙有分正反面,不要貼錯了。

理論上從外面射入的光線要全部反射回去,從裡面射出的光線要全部透射射出,所以從外頭看起來是暗的或是橡鏡子一樣的反光,而從裡面看出去就像沒貼一樣才是好的隔熱紙。

很可惜的這些店家沒有隔熱紙的相關規格,例如反射率與穿透率還有反射與透射光譜波長,所以只有自己帶類似的物品去挑選。
如果是找光學玻璃廠定做就能指定這些規格,利用真空鍍膜技術來達到您的要求,但是價格不菲。
專門的玻璃鏡廠有一種稱為魔鏡的特殊鏡片,以前做燈光音響時常用這種大片鏡片來做特殊燈光效果,還有電視電影中的人犯審問室也是用這種玻璃鏡面,人犯這邊是鏡子,監視室那邊看過來是透明玻璃。

較好的 CRT 或液晶螢幕也有光學鍍膜來解決眩光問題,所以就不能用溶劑來擦拭表面。
但是這幾年反而流行鏡面螢幕,增加了色彩飽和卻讓反光與眩光讓眼睛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陽光長時間照射,對LCD不好

偏光片容易被曬到變質,到時連壞面都糊了.............. ...

是這樣的,電視背對太陽,學生面對電視觀看;太陽出來的時候,電視螢光幕會反射學生(強光處)的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車隔熱紙有分正反面,不要貼錯了。

理論上從外面射入的光線要全部反射回去,從裡面射出的光線要全部透射 ...

嗯~版大的講解真是專業。那我就著您的概念去詢問看看販賣隔熱紙的店家,看看他們有沒有這方面的經驗,順便再拿LCD去現場比對,謝謝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熱紙有用,但是要花時間去專賣店試哪一型號效果較好,可以帶一台小液晶畫面與強光手電筒去挑選。

先前有 ...

請問版大,您有購買該款隔熱紙的網址或店家、電話嗎?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版大,您有購買該款隔熱紙的網址或店家、電話嗎?謝謝。

店家沒有汽車與大樓以外的隔熱紙經驗,所以叫你要帶東西過去模擬測試。
可以請他們先推薦前檔專用的隔熱紙來看看。

還有霧面的螢幕反光貼可能有點效果,但是很難找到大尺寸價格也相對高許多。

這類店家有很多,我也沒有想推薦的,只是覺得這些店家都賺很大,但是因為我們用量少所以也不去計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店家沒有汽車與大樓以外的隔熱紙經驗,所以叫你要帶東西過去模擬測試。
可以請他們先推薦前檔專用的隔熱 ...

收到了~謝謝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店家沒有汽車與大樓以外的隔熱紙經驗,所以叫你要帶東西過去模擬測試。
可以請他們先推薦前檔專用的隔熱 ...

版大,請問液晶的偏光板跟隔熱紙的效果一樣嗎?我記得偏光板是把光線曲折,但是液晶沒有它好像變成沒有東西是吧?我也忘了。它們是同性質的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請問液晶的偏光板跟隔熱紙的效果一樣嗎?我記得偏光板是把光線曲折,但是液晶沒有它好像變成沒有東 ...

兩者不相同,液晶是利用偏極性有角度關係,隔熱紙是純粹利用反光性。

网友D:
請老師跟偶談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老師跟偶談談

麻煩雷大給我聯絡的電話(悄悄話),小弟找時間請教,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煩雷大給我聯絡的電話(悄悄話),小弟找時間請教,謝謝。

哎呀~偶是開玩笑的~請不要叫老師打電話找偶~
那張是南台科技大學,上課時,投影幕與白板都會受到後方窗外強光干擾。
一般的鋁百葉,可說是經濟又合用的遮光簾幕。

偶是想,單純針對螢幕處理應該比較費工效果又有限。
如果方便從基本上遮蔽太陽光,比起加強背光源或加偏光材料來得神效。

或許,您可以考慮問老師:
學生有一些基本的想法,但是願意聽聽老師的高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呀~偶是開玩笑的~請不要叫老師打電話找偶~
那張是南台科技大學,上課時,投影幕與白板都會受到後方窗外 ...

嗯~室外除了拉黑網(園藝用那種)以外,我就沒有想過另外的辦法了。
至於 Kenneth 版大提到隔熱紙有用,那我現就這方面來做改善囉。
其實老師也不太懂啦,只想說用最經濟的方法來解決,順便讓我們「絞盡腦汁」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