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背光板一問

楼主(2012-06-29):
請問各位先進有什麼辦法把背光板的有異物殘留下來的痕跡去掉嗎?
用過酒精及去瀆油就是一樣不行,那個痕跡很像是有重要壓過殘留下來的痕跡
因為那個痕跡會造成畫面有透視出痕跡出來,對畫面有很大的影響
或是有哪位先進有單賣大同TM2237W的背光板,謝謝

网友:
面板可能故障(暗印)類是(壓到)
可能是(木訥)面板已故障
如想更了解
上傳圖片  可以得到更多 詳細說明
文字無法(表達的)圖片可以說明 更詳細的一切

楼主:
謝謝WECAN大大的解說
不過面板有測過並無問題,很確定是背光板的痕跡透出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ECAN大大的解說
不過面板有測過並無問題,很確定是背光板的痕跡透出來的

相片貼一下
比較準啦

如確定(更換透光板)
用32或30的下去(柴切)你需要的(尺寸)
就可以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