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SP035-1PI01Z電源板

楼主(2012-06-29):
最近維修一台液晶螢幕VX924,換了一片電源板FSP035-1PI01Z,發現右上角有組排針,在高壓電路上,旁邊寫"1-2 6.5mA"、"2-4 7mA"、"1-3 7.5mA",上面有jumper做導通,請問這是代表什麼?調整燈管電流??出廠預設是6.5mA,需要去動他嗎???

网友A:
CCFL燈管的管電流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FL燈管的管電流設定

那麼我需要去調整他嗎?
目前換上去正常了幾個小時,之後突然熄滅,用手電筒往面板照射看得到影像,電源燈也亮著,拆起來量12V也正常。
把電源關掉立刻重開亮了一分鐘熄滅,電源關掉五分鐘再開大約亮了半小時又滅了,這會是什麼問題?!

燈管在前一片電源板還是好的,都可以點亮。用CCFL測試器測也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是燈管接頭漏電
或是有燈管故障了

网友B:
這是燈管電流回授設定,一般不用理它或是維持跟故障原板同樣設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麼我需要去調整他嗎?
目前換上去正常了幾個小時,之後突然熄滅,用手電筒往面板照射看得到影像,電源 ...

應該先釐清是 PI板還是AD板問題~~~才好判斷
燈管熄滅時測量AD到PI的 ON/OFF電壓

网友:
這jumper設定已經是最低了,把亮度調低些試試看。
有可能是燈管老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燈管電流回授設定,一般不用理它或是維持跟故障原板同樣設定

呵呵,故障的電源板是"舊款"的,跟新買的這張不太一樣,也沒有調整電流的pin
原本的電源板:

网友C:
From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37-1-1.html
面板
M190EN04 V5

有一規格
White Luminance ( Center ) [cd/m2] 270 (center, Typ) @ 7mA

最大規格
4.2 Backlight Unit
Item Symbol Min Max Unit Conditions
CCFL Current ICFL - 7.6 [mA] rms

-----------------------------------------------------------------
有可能因電流面板需求 7mA > 進入保護規格 6.5mA
所以保護電路啟動

楼主:
舊的那片症狀是按下電源後,電源燈就一閃一閃,沒有畫面也無背光,測量12V輸出,在6~10V之間飄動。
換了許多顆大電容仍然沒好,後來換一顆小10uF 50V正常了約3~4個小時重開之後又出現原本的狀況。

基本上控制的部份應該沒問題,燈管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om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37-1-1.html
面板

所以這面板的CCFL最大電流是7.6mA?! 目前把電流設成7mA試試看...我是在想會不會螢幕開久,燈管電阻降低,我又把電流設在6.5mA,導致高壓電路覺得燈管壞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這面板的CCFL最大電流是7.6mA?! 目前把電流設成7mA試試看...我是在想會不會螢幕開久,燈管電阻降低, ...

面板需求是 7mA

供給超過7.6mA燈管可能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需求是 7mA

供給超過7.6mA燈管可能燒毀

原來如此..目前設定電流7mA在試,看看如何吧~謝謝

楼主:
誰那邊有FSP035-1PI01的規格呢?我這邊只抓到電路(沒零件值)
下載FSP035-1PI01電路

网友B:
這片不會難修,大概就幾個通病
1.一次側二次側電容 2.焊點 3.背光電路(尤其是上組)的晶體與振盪用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不會難修,大概就幾個通病
1.一次側二次側電容 2.焊點 3.背光電路(尤其是上組)的晶體與振盪用電容 ...

要確認是不是背光電路導致這樣,可以先把12V與背光電路連接的銅箔斷開嗎?

网友D:
舊板想送人嗎?可以給我嗎?我貼你郵資??可以的話感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舊板想送人嗎?可以給我嗎?我貼你郵資??可以的話感謝囉!!

呵呵..不好意思,舊板仍然在讓我練功維修中.....所以要留著..

楼主:
說真的VX924散熱設計很不好,電源板及旁邊兩塊板子都用鐵蓋子蓋起來,當時用到一半壞掉拆開,熱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om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37-1-1.html
面板

現在這螢幕只要亮度調高就會自己熄燈,這是什麼狀況?!

网友C:
亮度調高----->電流增加 ----->大於保護電路的設定 進入保護

原因可能如 四樓雄爸爸 所說的故障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亮度調高----->電流增加 ----->大於保護電路的設定 進入保護

原因可能如 四樓雄爸爸 所說的故障引起 ...

那麼如果把電源板上設定燈管電流的調高至7.5mA這樣會改善嗎?!
舊的那片電源板只有12V壞,高壓部分ok,沒有設定電流的pin,如果把它裝上去並且另外用12V供電都正常。

网友C:
這個我也不確定
可以試看看

依據面板規格 > 7.6mA 有燒毀風險
設定7.5mA 進入保護 應該還在規格之內
---------------------------------------------------------------
題外話
若還會發生故障狀況
真的要懷疑燈管故障 or 購回新板本身也有故障??

我有一台VX922 製造日期 2006 4月
設定也是在7mA
去年底故障也是使用一段時間背光OFF
+12V +5V 量都OK 電容外觀無異常
看製造日期 加上 電容長期高溫下 老化快速
最後將POWER board電容都更換 就修復了
只是那時沒測試是哪顆電容造成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我也不確定
可以試看看

目前外接12V使用,只是那顆12V 2A的變壓器很燙就是了..不能長久使用。
晚點有空試試看設定7.5mA吧。

另外有發現在熄燈前畫面會先變亮一些才熄燈耶??

网友E:
燈管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燈管故障了

但是若使用舊電源上的高壓點燈卻正常?

网友B:
如果舊板僅電源故障,可以考慮用下列方式修理

另外可以把新板電流改成7.0~7.5mA測試看看,因為舊款原板燈管輸出是720Vac 8mA MA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舊板僅電源故障,可以考慮用下列方式修理

可以撐比較久,我發現好像到中午天氣熱比較容易熄燈?目前亮度調最低是沒什麼問題,亮度調高就會熄燈...
再不行我就用你那張圖的方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