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ompaq evo n1020v 無法開機,求助,謝謝!

楼主(2012-06-29):
AC power adapter OKㄉ,.有dc18.6v輸出。但無法開機,無畫面,無聲響及燈號。已擦過ram的金手指,換過RTC battery.
,

网友:
插電 裝電池看看充電燈有無亮起,如果沒有應該就是EC沒供電或EC壞了 BIOS不明原因EC段的ROM異常也有可能
如果充電燈正常亮起,就查開機時序

网友:
有輸出電壓也不代表他是好的,要加負載後測量才準??

如果變壓器輸出正常,那就是主體內部問題

沒圖沒測量的數據結果,神仙也難救阿???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我重新組合插電,目前只亮AC.電源LED燈號。加電池後,再按開機鍵仍然無法啟動。全無畫面,聲響,燈號(含充電LED燈)。請問各位大哥前輩:是否有電路圖可提供?另外何謂"EC"是何縮寫?煩請告知,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我重新組合插電,目前只亮AC.電源LED燈號。加電池後,再按開機鍵仍然無法啟動。全無畫面,聲 ...

EC(Emb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是筆電特有的,由超級IO結合單晶片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我重新組合插電,目前只亮AC.電源LED燈號。加電池後,再按開機鍵仍然無法啟動。全無畫面,聲 ...

電路圖已上傳

1.74 MB, 下載次數: 107

楼主:
謝謝—itnken大ㄉ解說。更感謝您ㄉ佛心,提供電路圖。我會再拆機,按圖索骥量測一下。感恩啊!

楼主:
itnken大:我再拆機,對照MB(主機板)與電路圖,很多IC都不一樣,是不是電路圖錯了?還是我看不懂圖,煩請告知,謝謝!

网友:
看一下板號,與電路圖內標示的板號是否相同,如不同請提供板號,如板號相同只是版本不一樣那圖應該是接近的也可以查,只是板上的零件編號會差一點點

网友:
先目視主機板上的零件,有無稍微變色或毀損的,很可能就是他了!!

有些貼片零件要用放大鏡看才看的到裂痕!!

我修理一台ACER也是一顆一顆慢慢找,再查對對地阻值,

簡單一點的查法,先測量各貼片電容,2端對地阻值,若有2端都呈現導通

你就成功了!!

楼主:
hp n1020v system board 反面

hp n1020v system board 反面
itnken大,您電路圖上的PCB No: LA-1012 。我在系統板上的背面,中央位置,找到一標籤34M7AHVZ,這是板號嗎?其他位置就找不到PCB No.而HP.的spare part No:是311282-001(系統板件號)。我有照相,但不知如何上傳圖片,可教我嗎?另外我的cpu為P4 mobile 2.4Ghz。

楼主:
我看  圖中有一個四方焦黑零件,是否它有問題?另外我現已拆機,是否可直接接電源量測,會不會對板造成二次傷害?那位大哥前輩可幫忙解說,謝謝!

很報歉一開始時忘記報告它生病的原因:它多年前被我老婆往牆壁一摔,造成Lcd 螢幕碎裂,就存放置物櫃裏,後來接外部電源就只亮AC Led燈,其它就全無聲響及燈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