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ovo f417 突然無電源 電源燈及電源按鍵無作用

楼主(2012-06-29):
請教各位先進,保險絲已確定無燒毀,電容看起來也都很正常,再來就不知從何下手,請各位高手指導小弟一下,
奇怪,我不能上傳圖片,是我太菜嗎?

网友:
先量有無電壓輸出,以及OSD按鍵有無不按有阻抗/按了不通的情形

网友:
三用電表基本功,要能提供你測量到的各相關電壓數值,

配合你拍下的電路板圖片,才能初步判斷是哪個部份的故障問題比較大

單單這一丁點資訊,是神仙也難解阿?????

站內也有很多相關討論的文章,善用搜索功能,應該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