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9):
8951的pin21~pin28  & pin32~pin39為y軸輸出控制
可以做8bit雙色輸出控制,也可以做16bit單色輸出控制 (Low輸出)

pin1  2  3  作為x軸的資料串列輸出與控制74595 (Hi輸出)

16*16雙色LED陣列的電路板,說實在的我LAYOUT不出來
只好使用OK線硬做一塊出來

网友A:
雄爸:
   執行力超強!! 可否分享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雄爸:
   執行力超強!! 可否分享線路圖!!

74595底下有三條跳線

38.17 KB, 下載次數: 131

网友:
引用 楼主:
74595底下有三條跳線

做好啦~~~速度夠快喔~~~快秀出"大雄"來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74595底下有三條跳線

亮度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不錯!!

ULN2803是8bit的電流放大ic,最大500ma
這個電路是以ULN2803做掃描,74595輸出資料顯示
原本也有打算要用如此電路結構的
只是這個電路結構受限於最大500ma
如果74595串接太多的話,ULN2803會HOLD不住
因此我的電路才會使用獨立元件
可依照需要,安裝不同電流之電晶體

网友:
如果洞洞板底下很多線,我會用一張硬紙板蓋起來,用螺絲把四角鎖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ULN2803是8bit的電流放大ic,最大500ma
這個電路是以ULN2803做掃描,74595輸出資料顯示
原本也有打算要用如 ...

所以雄爸以空間換取更大的驅動力囉!!

楼主:
上星期初登場的電路板給他太大片了
本週重新layoutu一片
本次改用74154做4對16的掃描解碼
顯示資料依然是使用74595*2顆
LED陣列採用預留孔配線方式,方便不同接腳排列之點陣
layout最右邊預留16bit的掃描擴充接線口&74595的串聯接口
方便日後擴展LED點陣
左上角預留4個開關,以便使用者增加功能鍵

37.79 KB, 下載次數: 9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星期初登場的電路板給他太大片了
本週重新layoutu一片
本次改用74154做4對16的掃描解碼

這個看起來就像市售品的水準了。
給個讚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星期初登場的電路板給他太大片了
本週重新layoutu一片
本次改用74154做4對16的掃描解碼

雄爸:
   我還是選用 74595當作列的輸出,再使用2803當作驅動,行的部分也是用 74595 一色一顆,我選用的原因是 可以用中断的時間去掃描驅動,可能比較不會"閃爍"!! 這是我的想法,實際可能要問 LEGION & SCOTTWANG 大 他們比較清楚!!

网友B:
其實用74595加上A684和74595加上2803都差不多,
A684是1A,而2803每一個通道也有500mA,
這個線路看來每個通道最大值是16棵led全亮也不會超過500mA
用中斷方式掃瞄顯示或作個loop定時顯示也沒太多差別,方便就好
每個通道掃瞄顯示速度至少20hz以上,16個通道至少有320hz掃瞄
顯示的掃瞄速度太快顯示亮度反而會下降變暗,太慢會閃爍亮度高但耗電變大
有時反而會花點時間找個均衡點
上回有訂作一個溫濕度顯示板,7段顯示平均個每一段也是用了16棵led
製作商也是用2a的電源板和74595加上uln2003在用
當時因急用改規格,所以只留顯示部份用萬用板作一張新的mcu去控制
現在跑了4個月也都還沒事,
除非後端會再作擴展加大數量,個人使用就別想太多了

楼主:
是的
我每次都想很多

LED點陣顯示幕學習板 點陣開發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1971019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用74595加上A684和74595加上2803都差不多,
A684是1A,而2803每一個通道也有500mA,
這個線路看來每個通道 ...

LEGION大:
   感謝指導!!  初學者對時序和驅動都經驗不足,我先前沒加2803 LED點亮時都會因為亮燈數增加導致亮度全面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每次都想很多

雄爸:
    這LED很小喔!! 可能是2CM*2CM...

网友A:
我的萬用板已經把 3片焊好了!! 但是CPU還沒焊,先用實驗板上機,無法顯示!!目前持續進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萬用板已經把 3片焊好了!! 但是CPU還沒焊,先用實驗板上機,無法顯示!!目前持續進行中!! ...

51单片机16*16LED点阵滚动显示
http://www.picavr.com/news/2010-03/2007.htm

网友A: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16*16LED点阵滚动显示
http://www.picavr.com/news/2010-03/2007.htm

雄爸:
   程式很小,主要的是 要顯示的字的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雄爸:
   程式很小,主要的是 要顯示的字的內容!!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54/doc/detail677716.html
ZIMO22
昨晚找到的,還沒使用

256.1 KB, 下載次數: 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54/doc/detail677716.html
ZIMO22
昨晚找到的,還沒使用

雄爸:
   感謝分享!!

  不會使用!! 到時向你請教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