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912wb 白屏 8761E 更換

楼主(2012-06-29):
白屏 量測 T-CON  VGH VGL AVDD 都是0
IC8761E #7 電源13V正常
IC8761E #5 AVDD 對地阻值50 歐姆 拆C21後阻值上升至1.3K
貼片電容大多沒標容值
查datasheet 通用線路是使用4.7u

找顆4.7u電解電容焊上
通電瞬間 白屏有些變化
後又復歸白屏

吹下8761E 上一顆新的 就在橋定位時
手一抖竟然掉了 趴地上10幾分鐘才找到
心裡直罵 IC做那麼小真是欺負人

最後有放大鏡燈幫忙 焊上了
通電 白屏走 彩色回

网友A:
不知道大大可以示範一下回焊的方式嗎??
用吹起來~~怎樣黏回去?

网友:
這隻 8761E 體形較小,焊接面都在底部散熱,故焊接難度頗高,
風槍開的風量和溫度要控制好,才能順利焊接晶片,
樓主的焊工真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大大可以示範一下回焊的方式嗎??
用吹起來~~怎樣黏回去?

先把電路板上的焊錫吸乾淨
尤其是中間方形散熱部份焊錫 如果過多焊錫
鼓鼓的不好定位 很會滑動
四周接腳 上助焊劑 焊錫拖焊 讓接腳有新焊錫
IC本身也是先 上助焊劑 焊錫拖焊 再吸乾淨
牙刷加藥用酒精 把板子跟IC通通刷乾淨
回焊時不要上助焊劑 要不然一吹 焊劑會把小小IC 滾的到處跑
定好位置開風槍 風量不要太大 原本拖焊過接腳上殘存的焊錫
自動會互相牽引到最佳位置完美結合

网友:
上星期 遇到一台 我沒有勇氣去試 決定殺肉了

网友B:
這個真的好厲害,第一張圖就找的到,真得很佩服,你吹了舊IC,新品是拆機的還是買新品??還可以買到,可見你的焊工很不錯,再下的白屏知識裡沒有想過這一招,真的是給我上了一課,很感謝無私分享,感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真的好厲害,第一張圖就找的到,真得很佩服,你吹了舊IC,新品是拆機的還是買新品??還可以買到,可見你的焊 ...

8761e是新品 露天上買的才$100多
duncan 大 有po 實用焊接教學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_Qt5CtUlqY
跟我摸索出的吹焊程序相似
有網路真方便
尤其是datasheet真是電子愛好者垂手可得資料庫

网友:
看了一下影片,換這顆難度真的很高,有點像換南北橋晶片的感覺,樓主查故障及換晶片的技術真好,厲害n_116|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C(2012-07-30):
話說,我也有一台一樣白屏問題,大大你換這顆IC花多少?  我也想說來救救看我那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話說,我也有一台一樣白屏問題,大大你換這顆IC花多少?  我也想說來救救看我那台 ...

網路上買的花費不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295741717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上買的花費不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295741717

不過我的是剛開始有gamma電壓
但量個3秒左右 電壓就全部不見了....會是這個壞掉?

楼主:
8761E 產生 VGH VGL AVDD 這三組電壓是 t-con 必要電壓
這三組電源任一項有不正常 8761E 就會自保斷電
周邊零件如果都正常 就換 8761E 了

网友(2012-09-02):
想用來救救看我那台白屏機

网友:
我有一台本來不顯示拆開後發現兩顆電容鼓起,更換後終於螢幕有顯示,但問題來了,畫面居然變的非常白,請問也是這原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