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教] 東元 TECO MS745BK 室內機結冰

楼主(2012-06-29):
家裡一台東元 TECO MS745BK 室內機今年開機偶爾都會結冰,之後產生異音及下冰塊

本以為是冷媒快沒了但陸陸續續觀察了約一個月,有時候一天發做一次

有時候則一陣子才發作一次,大部分時間都是正常運作不會結冰的,也很夠冷

也google了一些文章,通常問題指向,漏冷煤、冷排太髒、葉片太髒卡住、葉片馬達卡住或快壞、

或溫度保險控制壞了、或溫度控制版上電容壞了等等,有沒有大大有維修過這台的經驗?

改天有時間拆開來清一清比較有個方向可以找 @@"

网友:
原因風量不足:
1.如冷媒量無問題, 系統不潔也有可能, 結冰位置可判斷
2,大多有可能冷排髒或風車輪過髒, 風量不 足, 強風無礙轉弱風有可能產生

网友:
如果要判斷是否漏冷媒,可用勾錶測AC電源端電流值是否府合室外機銘牌上所標示的運轉電流值,
如低於標準1A以上即冷媒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