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基E200HV顯示器與早期AGP顯卡相容性問題「已找出原因了」

楼主(2012-06-30):
1、E-Machines E200HV顯示器連接早期AGP顯示卡EN6200及V9520-X這兩款顯示卡,開機無任何畫面顯示,顯示「Input Not Supported」輸入不支援的畫面。此時不關機直接更換他牌顯示器,畫面顯示正常。
2、華碩AGP/8X顯示卡EN6200與V9520-X,官網說明最大可支援解析度2048×1536,但是實測連接宏基 E200HV顯示器馬上出現「Input Not Supported」,移除連接VA902及VA1912W都可正常顯示。
3、目前無法處理除非更換顯示卡,但客戶為了E200HV換顯示卡意願不高,只好用VA1912W先代用。
是E200HV的BIOS韌體需更新修正嗎?還是華碩顯卡BIOS韌體需更新修正嗎?(官網不提供BIOS更新程式)
※所以,買新的寬螢幕LCD如果搭配舊的主機或顯卡,如碰到「一開機就出現InPut Not Supported」就沒法了,
跟本無法使用F8及安全模式VGA移除法…,因無畫面顯示,除非此時換他牌LCD。
※買E200HV就先看看自已的顯示是否支援,已確定ASUS /AGP/E6200及V9520-X無法使用, 目前請求E-Machines是否可BIOS修正?
※解決的方法:
1、早期的顯卡是DVI-D轉D-SUB的接頭是沒意義(數位轉類比是不可能的,因它又沒經轉接晶片…),可能是廠商弄錯竟然有在市售(真的是白花$~)。   後期的顯卡全是設計DVI-I,DVI-I轉D-SUB的接頭是可以的。
2、希望負責任的顯卡廠商可以提供BIOS更新檔,不然可能就需因買了20吋以上16:9寬LCD,順便更換顯示卡了。
3、E-200HV原廠會修改適用早期的顯卡嗎?(我想不可能的?)。還是換顯示卡吧!
下圖就是早期顯卡,不要弄錯了DVI-D是轉D-SUB是白花銀子的,沒意義。

DVI-D TO D-SUB

DVI-D TO D-SUB

网友A:
FYR
http://emachines-us.custhelp.com/app/answers/detail/a_id/89

manual
http://support.gateway.com/us/en ... =1&modelId=2583

會不會是顯示卡輸出 resolution設定的問題??

E200HV 支援最大只有 WXGA+ 1600x900

而 VA902及VA1912W 都有支援1280 x 1024

网友:
先用可開機的VA1912W開機後.先降低解析度到800x600後關機.換上E-Machines E200HV顯示器
.重新開機應該可以看到畫面.再調整解析度到應該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幫到你.

楼主:
謝謝各位提供資訊。在發帖前我就是用可顯示的LCD設定安全模式的VGA800*600後關機,更換E200HV後重開機,按DEL進BIOS也無法顯示,電腦正常運作,此時出現顯示不支援,直接不斷電更換LCD,畫面顯示在BIOS正常顯示。已請求華碩及宏基技術支援了。第一次部遇到此無解狀況,通常input not suppted都可解決的,只是偏偏讓我遇上了。
我的方法就是更換顯示卡全部就解決了,實測只要換成他牌不是所說這2支顯卡就正常OK。
只是告訴客戶顯卡有問題又說不過,因它只要不搭配E200HV時一切都正常的。
所以,目前還再找答案…保固中的E200HV如果送修宏基仍然無解的話,就只好勸客戶換一手顯示卡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提供資訊。在發帖前我就是用可顯示的LCD設定安全模式的VGA800*600後關機,更換E200HV後重開機,按D ...

我這次遇到是一開機就顯示「輸入不支援」的畫面,交叉測試VGA線3組,LCD*3組問題還是相同。
就是按「deL」、「esc」、「F5」、「F8」的方式都不行。如果一開機有秀出TEST任何顯示畫面的話,就好解決了,肯定用安全模式重新移除並安裝驅動程式並設定解析度是可解決的。
※重點是一開機就顯示不支援,不是進XP前才顯示的。顯示卡說故障又沒故障,而E200HV說故障又沒有,在其他電腦不同的顯示卡又都正常。只是這些t可支援的顯卡,都有一其同點有加一組DVI-I(24+5)模擬數位+類比信號)的品牌都可顯示。而華碩EN6200及V-9520-X它是有附一組DVI-D (24+1)數位..

楼主:
DVI最主要的兩個分類是「類比或數位」、「Single-link or Dual-link」,而DVI-D只能傳送數位訊號,螢幕只有支援D-sub輸入時,才會用到只能傳送類比訊號的DVI-A,不過通常是設計成一邊D-sub,一邊如第五張圖的轉接頭來串接顯示卡的DVI埠與D-sub線,可以看得出有沒有支援類比訊號主要是差在左邊的那四根針腳。
至於DVI-I(Intergratred)是整合了類比與數位訊號的傳送,DVI-I Dual-link 自然即為能應付所有訊號及頻寬需求的端子。

敝人發現如果較款舊的顯示卡例如只有內建支援D-Sub輸出的或外接AGP/8X顯卡上有設計D-Sub及另一端設計DVI-D (24+1pin)這款式的顯卡,如搭配E200HV的話,可能會出現一開機就出現「Input not  Supported」狀況,為了換LCD就得順便換顯示卡增加一筆開銷。
※最近實測E-Machines E200HV顯示器連接華碩AGP顯示卡EN6200及V9520-X這兩款舊顯示卡,開機顯示「Input Not Supported」無解。
※有個共同點如下:
1、舊款的內建或外接AGP/8x顯示卡有設計D-Sub及另一端設計DVI-D(24+1pin)全都不相容E200HV (解析度1600*900)。
2、如果外接舊款的AGP/8x顯示卡有設計D-Sub及另一端設計DVI-I(24+5pin)全都可相容E200HV (解析度1600*900)。且目前PCIE的顯示卡都是設計D-Sub及另一端設計DVI-I(24+5pin)也都可相容。
※結論是AGP/8x顯示卡有設計D-Sub及另一端設計DVI-D(24+1)在選購E200HV或20吋以上的16:9寬螢幕的顯示器如果一開機出現Input Not Supported,
改用DVI-D轉D-SUB連接頭連接螢幕的話仍無解時,只能換顯示卡了。
因顯示卡過保不提供BIOS更新檔。唯一求的是希望E-Machines 能重視這問題,修改E200HV的BIOS或MCU韌體改善一開機顯示「Input Not Supported」的問題。

DVI的規格表

DVI的規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R
http://emachines-us.custhelp.com/app/answers/detail/a_id/89

謝謝,已下載及安裝還是不行。

楼主:
我致電到華碩客服還蠻算滿意。感謝您使用華碩產品,我是Feng,今天將由我為您服務。
關於您的問題,在此提供您以下訊息參考
1. 麻煩您先更新LCD韌體程式 (聯絡螢幕廠商是否有韌體更新)
2. 或先調低顯卡解析度800*600 或1024*768開機嘗試
謝謝。
當我打電話到宏基客服,詢問E200HV問題,就是告知解析度1600*900,可能是相容性問題,LCD沒有可更新的韌體,宏基產品並不提供到府收送服務。
說真的,我仍認為是E200HV出的問題,因為他牌的LCD接華碩顯卡還是OK。算了,反正E-Maichnes的產品也不是我採購的,就讓客戶自已買的就順購買顯卡好了。我是不會買這款沒免費到府收送,也沒提更新程式的品牌。

若有任何問題請再與我們聯繫,謝謝

网友:
顯示器沒壞
不過也讓我學到不少東西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