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找此零件型號

楼主(2012-06-30):
因為此棵二極體紅圈處已燒到數字看不到~此板型號FSP188-3M01
有那位大大可幫忙代尋此顆型號~謝謝!!

网友A:
看起來不是燒壞的,像是被強力膠腐蝕的.

第一圖左邊黑色是磁珠,右邊的二級體隱約還看的到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不是燒壞的,像是被強力膠腐蝕的.

第一圖左邊黑色是磁珠,右邊的二級體隱約還看的到型號. ...

只能看到53其他號碼以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看到53其他號碼以看不到了~

FR107,FR207
FR153,FR253

快速二極體,蕭特基二極體
1A~2A都可以

或是
您這一顆應該沒壞,接腳刮一刮加焊引腳,繼續用.

网友B:
三隻鳥 32"TV 電源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隻鳥 32"TV 電源板

阿,醫生都被難倒,真想幫你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阿,醫生都被難倒,真想幫你找看看!!

……………………我只告知是哪台用,沒沒告知規格,沒什考不考問題別誤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告知是哪台用,沒沒告知規格,沒什考不考問題別誤會。 ...

這樣已經很厲害了啦,你一定有庫存很多台喔?!!沒事啦!發神經"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