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這台UT61E怎麼那麼便宜?!

楼主(2012-07-01):
最近一直想買一台好一點的數位三用電錶,價格又不會太貴,朋友推薦UT61E,還可以把數據傳到電腦裡
上露天找了一下,發現這家賣好便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33779689#auc

而惠民一台要人民幣260元,運費約30元,換算成台幣(260+30)*5=1450元

為什麼露天那家會賣這麼便宜?!?!問他他說是今年的...

网友A:
其實他並不是每樣都比較便宜,我隨便看了一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110325067

這個他就比較貴,會賣的很便宜也不一定是有問題,或許他有特殊管道呀!或許他以量制價,或許他掃到倒店貨......,惠民的老闆也曾經上來說明他不見得每樣都是最便宜的。

不過你真的想買好一點的電表的話,我建議你買日本或歐美製品。

网友:
看一下我1月份發的,上個月還是請烏骨雞學姐代買了,你可以自行斟酌一下,向誰買較好.

最近在想要買優利德UT61E(數字萬用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UT61E

网友:
惠民的..扣除運費30元,換算成台幣 260*5=1300元
露天那家1280元 (不含運費) 兩者 是有便宜20元 但沒太大差異啊

看露天那家的其它產品 有一大堆是對岸產品  可能是商家在數量以及運費下過功夫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39-1-1.html

還有比 UT61E 還優的喔!!..........

网友:
不然就建議開版大.....
一次痛下去,直接買到位,FLUKE給它殘殘開下去就是了.....
不過不要買15B或是17B喔....
因為這兩型只針對大陸市場販售(出了大陸不保固),而且也不是FLUKE做的....
是優利德代工的,只是貼FLUKE的牌子而已,所以要買這兩台,不如直接買UT61E就好了....

電表看人用,像我以前在工地,
自從摔過一台FLUKE 115之後,就都是用那種199一台不知品牌的電表.....
至少摔爛了不會痛....

現在家裡用的雖然是YOKOGAWA的電表,
不過也不是日本橫河做的.....
是台灣得益代工的....
YOKOGAWA 73201 和 DER EE 2001長的完全一模一樣,功能也都一樣....
只有品牌和型號寫的不同...
我知道這兩台一模一樣是因為這兩台我都有...
我是還有一台古董陽春的SANWA指針電表和一台不知品牌仿SANWA的指針電表....
兩台用起來感覺也差不多....

不過用來用去還是一樣....FLUKE比較好用....
而且是越高檔的型號實際使用時差異越大....

如果有錢,真想去台FLUKE 179來用.....

网友B:
建議直接買fluke 87 I or III or V 精準及耐用,而且可量變頻器輸出的電壓(均方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他並不是每樣都比較便宜,我隨便看了一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110325067

呵呵...歐美製品要好的有點.....
主要是能夠紀錄數據然後放到電腦看的,可量交直流電壓、電流,電阻、二極體等等的。尤其是交流電流,目前我用的指針電錶沒此項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直接買fluke 87 I or III or V 精準及耐用,而且可量變頻器輸出的電壓(均方根值) ...

天那..一台上萬~~~買不起!因為UT61E評價還不錯,所以想說就買這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那..一台上萬~~~買不起!因為UT61E評價還不錯,所以想說就買這台吧

CIE –3130B多功能高精度電錶 4位半

這台是台灣製,精度高

DC的精準度與fluke 87相同,都是 0.05%

功能也不少,還是自動換檔,有這台還省了電容表

電    容     F
可測範圍
22nF/220nF/2.2uF/22uF/220uF

/2.2mF/22mF
最低可測
1pF
精準度
±(3.0%+5dgts)

個人覺得這是一台 C/P直很高的手持儀器!!

若要入手第二台,目前這台是首選??

网友:
CIE –3130B就這台,聽eson0724哥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