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款電源供應器是給什麼東西在用的?好大~

楼主(2012-07-01):
今天在資源回收場撿到這顆交換是電源供應器,好大的一顆,沒見過,輸出端的接頭跟電腦的差不多,但是不知道是哪裡用的,可以請知道的大大說明一下嗎?謝謝~

网友:
應該是舊型伺服器用的電源,他是以前的電源供應器,所以有有電源的接線直接接到POWER啟動,接到主機板的線是Baby AT接頭,早期沒有ATX先有Baby AT接頭後才研發出ATX接頭,而且大約是286時代到Pentium之間的電源供應器,有哪些型號不知道,不過確定是給舊電腦伺服器用的。

网友:
早期伺服器Power不是長的這樣,這應該是早期8088時代的Power。

网友A:
老大說的應該才是對的,不過應該不是8088,是不是伺服器的電源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伺服器電腦少碰,Baby AT規格應該是286時代到Pentium之間的電源供應器,有参考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AT%E8%A6%8F%E6%A0%BC#Baby_AT
8088那時會電腦的更少,我就不知那時的電腦是不是用這種電源供應器了,8088大概連要畫一條線都要花不少時間了,我說的是打程式進去。
80286頂多WIN 3.1
WIN95應該是80386時代
更早應該都是MS-DOS的電腦或蘋果電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說的應該才是對的,不過應該不是8088,是不是伺服器的電源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伺服器電腦少碰,Baby A ...

謝謝兩位大大的講解,這樣我就知道「它」沒有利用的價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兩位大大的講解,這樣我就知道「它」沒有利用的價值了~

py924大!!...

這台是486電腦(之前)用的電源供應器!!
雖然只有250W,這個還是很有用的!!(我還保留好幾個)
接個開關測試一下,這樣您就有一台固定電源供應器啦(+12V.-12V.+5V.-5V)
接頭給他改一下,平常玩玩小電路 LED燈.....都很好用!!
邏輯IC常用+5V....OPA也常用 +12V.-12V

网友:
我客戶公司放電機台的工業電腦就是用這種電源供應器,最近接續故障,好在網拍還買的到
第四張圖他應該是接按鍵開關,只是把它拆掉而已
奔騰133或是更早之前的電腦也都是用這種,
AT POWER

网友:
這台是286/386 AT POWER 其拉AC出來  讓AC 開關(PUSH-PULL 式)  裝設於前置面板
  8088 XT POWER              未拉AC出來   AC 開關(類似ROCK式)  裝設於POWER本體

8088 PC XT 要AC關電時 要右手伸出 彎腰前傾 半趴著 才能搆到右後側的AC 開關
那POSE 如今想來很美好 很懷念  當初怎會沒注意到 有這道風景

网友:
嗚嗚嗚....這台AT POWER我居然有眼熟的感覺
時光流逝......回想如歷歷在目.......再回想我已老大不小了.........

网友:
P8/P9主電源接頭的是奔騰前的系統用的傳統AT電源供應器.....

用一顆按鈕開關直接控制POWER運作......還附顯示器電源插座可
同步控制顯示器電源...

网友:
這顆電源很老了,以前平躺式主機使用,約是XT(8088)/AT(80286)時代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