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Panasonic NR-D562HV冰箱冷凍室不冷維修(圖多)

楼主(2012-07-01):
首先剪開壓縮機旁一支密封短管,剪下去就聽到冷媒開始漏出的嘶嘶聲

師傅開始把噴槍點火

拆除乾燥瓶

拆除剛剛剪開的密封短管剩餘尾段

焊上維修閥

加焊條後火焰變成綠色

維修閥焊好了,未來冷媒從這裡填充進去

整理乾燥瓶管路

整理好的管路

裝上新乾燥瓶

焊接新乾燥瓶管路

新乾燥瓶焊接完成

正面開始拆滑門門板

拆除後方蒸發器隔板

拆除下來的冷藏室出風風箱

拆除下來的滑門門板

冷風風扇採用無刷馬達

看到蒸發器,介於冷凍室與蔬果保鮮室間

冷媒管路與電氣接頭

拆除固定在蒸發器上的感溫頭與加熱器線路

剪斷銅管與蒸發器連接處

剪斷兩條管路後,取下舊蒸發器,準備焊下剩餘銅管,開始墊隔熱板(濕布包住鐵板)避免火焰傷害冰箱內壁

用噴槍焊下舊管

高熱下舊管內殘餘冷凍油被點燃

焊下另一支管路的剩餘銅管

取下剩餘銅管後

將新蒸發器從紙箱內取出

拔除新蒸發器兩端管路的橡膠密封塞

新蒸發器為全鋁製

安裝除霜電熱管及線路

將新蒸發器裝回冰箱內的原位

再度墊上隔熱板,準備將原有管路與新蒸發器焊接在一起

開始加熱新管路

加上焊條

查看焊接位置是否完全被包覆

另一支較細的如法泡製

蒸發器焊好後,接回原本線路與感溫頭,裝回冷藏室出風風箱

冷藏室出風風箱與蒸發器隔板全部安裝完成,準備把滑門門板鎖回

開始抽真空,準備高低壓錶

真空幫浦開始抽真空

真空抽到底後,準備與原先相同的R134a冷媒與電子磅秤

冷媒桶放上磅秤後,將磅秤歸零

開始加入冷媒,當冷媒加入到一個程度後啟動冰箱壓縮機運轉

慢慢把冷媒補充到此機標示冷媒額定量150g

換下的乾燥瓶與剩餘銅管

換下的蒸發器

交流輸入濾波基板(上)與主控/變頻機板(下)

松下ENI168C13DCH直流無刷馬達壓縮機,適用R134a冷媒,新加坡製造

後方貼紙註明型號、配線圖、相關額定規格、產地與製造年份

基板盒蓋上貼有自我檢測故障燈號所代表的意義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圖文並茂

网友A:
一般是用銀焊條不是錫焊喔!
狼大沒拍到加壓站壓嗎?
做冰箱系統焊接時我會充氮焊接避免氧化物太多以後容易堵塞毛細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用銀焊條不是錫焊喔!
狼大沒拍到加壓站壓嗎?
做冰箱系統焊接時我會充氮焊接避免氧化物太多堵塞毛細管 ...

是純銀焊條還是銀與其他金屬的合金呢?

另外沒有看到有加壓的程序,抽真空也是抽到底壓就灌冷媒了,師傅手腳快沒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純銀焊條還是銀與其他金屬的合金呢?

另外沒有看到有加壓的程序,抽真空也是抽到底壓就灌冷媒了,師傅 ...

哈哈!平常只知道用幾%的沒去注意成分
百度有資料供您參考
http://baike.baidu.com/view/810748.htm
以程序而言焊接好後會先加壓到系統運作壓力在高一些(一般我是氮氣瓶內有幾KG就上幾KG)
接著要站壓30分鐘當然時間不允許的話至少也10分鐘,不掉壓力,才會開始抽真空
其實我不喜歡作冰箱系統,因為比冷氣費工多了,光看冷煤量就可以知道
一般冰箱冷煤在200 g以內,冷氣至少都1KG以上
冰箱要達到負18度C所以抽真空非常重要不是到抽到-76cmHg壓力就算了,敎我的老師他自己親朋的機器甚至抽24小時,我比較偷懶但至少會抽90分鐘以上
抽完真空也是要站真空30分鐘確定真空度不變,才可以破空灌冷煤
就是很花時間所以我不太喜歡做冰箱(按規矩作的話)

网友:
恭喜修復, 不過真是煩鎖的過程, 沒想到才四年(2008年製)壞的東西卻不少.

网友B:
請問換下來的蒸發器漏點是在那個位置
沒辦法做修補嗎?

网友:
專業級的維師,給個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平常只知道用幾%的沒去注意成分
百度有資料供您參考
http://baike.baidu.com/view/810748.htm

已更新文章

您說的程序維修人員只有進行抽真空,沒有抽很久也沒有抽到底後放著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換下來的蒸發器漏點是在那個位置
沒辦法做修補嗎?

破在蒸發器瓶狀管路附近的鋁管焊接點(摸焊接點附近有油油的感覺)

維修人員回答說是可以用補的,但可能會再度破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在蒸發器瓶狀管路附近的鋁管焊接點(摸焊接點附近有油油的感覺)

維修人員回答說是可以用補的,但可能會 ...

應該是鋁焊技術性比較高 兩種方法可選檡請問你會選檡比較簡單的還是困難的?
事後又不必擔心保固的問題  維修費又好開價

网友:
以前我填充汽車冷媒時也是抽真空後等待幾分鐘(生產線上的極限值)
看負壓表有無移動,確認後才填充冷媒進入系統......

站壓應該等於試壓吧?....灌入氮氣確認系統沒有洩漏然後才抽真空...

网友C:
狼大改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狼大改行了?

W兄,在下只是路邊拍照的~

网友:
好詳細低介紹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這台冰箱看起來好乾淨,也好新,是保固內出問題?

网友:
謝謝狼大的圖片解說~真是收穫良多!

网友:
請問維修費用報價多少?

网友:
真是專業!!

网友(2012-08-25):
恭喜完修,感謝狼大分享

网友(2012-09-24):
這冷氣冰箱也要專業的才看的懂問題出在那裡,專業就是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