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OUTUBE 拖影問題 [ 已解決 ]

楼主(2012-07-02):
[求助] YOUTUBE 拖影問題

我近幾個月 (好像是從我開了 优酷U Cool 網路影片 之後)
播放 YOUTUBE (或优酷U Cool )之類 網路影片
一直有拖影問題
原本放著 不管  只是看咩咩時 有些遺憾 (更正: 是很捉狂)

剛剛發現 畫質360P 時 上方嚴重偏綠 整個像是 顏色相位不同步 有些拖影問題
下圖360P 上方嚴重偏綠  原白色車體 隱約有紅色車體輪廓拖影

剛剛發現 畫質480P 時 (其他畫質時) 影片畫面正常

而設回畫質360P 時 問題依舊
由於老是在預設畫質360P時遇上  將來老是更改挺煩地

是不是 有哪些設定跑掉了
有解嗎?

===========

网友:
問題  [ 已解決 ]
解決方式  清除Flash Player  的資料設定 於下 7#

网友:
低解析度出現色塊
個人覺得很正常
要不然就不需設各種畫質的選擇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解析度出現色塊
個人覺得很正常
要不然就不需設各種畫質的選擇囉

也有相同現象嗎?
因為360P 是預設値  想說把480P設為預設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有相同現象嗎?
因為360P 是預設値  想說把480P設為預設値

你把測試的 Youtube 影片貼上來 , 大家試試

是單純影片問題 , 還是電腦問題 !!!

可能要先釐清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測試的 Youtube 影片貼上來 , 大家試試

是單純影片問題 , 還是電腦問題 !!!

應該是電腦設定問題  所有360P畫質的網路影片都會( 我只在兩個地方看網路影片 U COOL優酷  YOUTUBE  )
其他 痞酷內連結的網路影片 U COOL優酷  YOUTUBE  也是會拖影

用拖影 說明徵狀 不太精確
覺得是 某些顏色(如紅色  或是綠與紫)  垂直相位落後   相對於 亮度和其他正常色

這板面裡不能箝入影片
借用  e88885 連結的  這篇只有360P
看到這個介紹 我都想買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9287-1-1.html
http://youtu.be/xKcd4oDOkLQ

畫面上方樹林 下面有紅色樹林輪廓 套疊
右下方 車子後方 紅色燈殼 套疊問題

到U COOL  也是
紅色套疊落後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應該是電腦設定問題  所有360P畫質的網路影片都會( 我只在兩個地方看網路影片 U COOL優酷  YOUTUBE  )
其 ...

以下是我看到的畫面 (設定 360)

樹木那邊也是有 車子上就沒看到了 !!!

不知你播放 FLV 格式檔案會不會有問題 !!

還有你的 Adobe Flash player 版本是多少 ??

我的是 11.3.300.2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我看到的畫面 (設定 360)

哇 哈哈  終於搞定  感謝感謝
原先不知 網路影片 竟然跟Flash Player 有關係

我沒有更新Flash Player   而是[刪除資料]

不再出現 拖影 延遲套疊問題

後來 還是有更新Flash P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