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Q 除錯卡dE 按Reset 斷電重開 (以解決)

楼主(2012-07-02):
請求高手支援 ,主板P5Q 按Reset 斷電重開

除錯卡一直停在dE,畫面無顯示。按下Reset之後斷電重開,並且在重開之後,主機板自動reset時在斷電重開一次,然後除錯卡一樣跑dE,請問各位大這個正常嗎?

測量Reset針腳本身有3.3V電壓。
記憶體1.8V 3.3V 0.9V 皆正常。
仍舊沒有畫面顯示。

网友(2012-08-03):
開機前偵測記憶體  錯誤代碼
SMB 電壓 問題
位置在 插顯卡下方 靠南僑 電容下方(以你po圖方向)
有2顆3角晶體  在插上電源 不要啟動時 需(前腳)3vsb電壓
啟動後 後腳一端12v 一端+3v 前端維持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