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CMV-937A 維修(成功)

楼主(2012-07-02):
這台也是跟 VIEWSONIC-VG2021m一起從回收場拿回來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9308-1-1.html

來看一下吧!!

銘牌

外觀

型號

P+I版

明眼人也看到問題在哪了

AD版

問題在這!!

更換後

測試OK,可以開機了!!

結果,燒機10多分鐘後..........................   (^*&%%%@%$#@#&%(^(*&

怎電源都沒了 @@

再拆一次

故障狀況,

上電無電源燈,按鈕無反應!!

慘!!

AD有問題.......................

來看一下AD版

型號

查AD版上的1117,供電正常

懷疑 24C16N 更換

無效,在上電測試,主晶片...  TAUM17AK-LF-1   哇!!

可以煮蛋了@@ !! ..........

上網查,這一顆IC 最便宜  150元

買一張新的AD版,  平均尋最低價約 150-200左右  還有高價一點的450

各位看官!!  您會選換IC嗎.......................   !!

待料中!!  ..........

网友:
好像問題很多的樣子,希望休的好喔

楼主:
電源已經修復!!  剩下AD版!! 待料............

已測試過面板是正常的,在燒機時發現AD故障!!  @@!!

网友:
主IC 缺一組 電壓 也會煮蛋~  他需要2組電壓~3.3 1.8V
你 發燙的時候 量一量 ~1.8V 有沒有 ~就知道囉~

网友:
同意可愛大的講法!!
紅色圈圈那顆~

楼主:
電壓都有!!  還發燙,所以才確定IC壞的.............!!

网友:
因該買一張新的AD版
故障的寫下壞的零件 留下來做拆零件備料用

楼主:
我已經有2張了,都壞同一個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塊ad板有沒有人遇過電源燈會一閃一閃的?

電源燈會閃,應該看看是不是MCU的問題!!

24C16N換掉看看!!

网友:
eson0724 大
看到這一片
以為烏骨雞學姊的福利品我有買過印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56467

不過剛剛看了好像售完了!

楼主:
我已經訂了!!  待料中.....

網拍平均價格大都約200左右,IC一顆也要150-200

當然選換版比較划算了!!..

楼主:
今天收到  AD 版了,  換上可以開機,但是畫面花花的,應該是程序不對,

請教一下,我是否能將舊版上的IC直接做對換呢??

把25L1005M  與 24C16N 直接換過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  AD 版了,  換上可以開機,但是畫面花花的,應該是程序不對,

請教一下,我是否能將舊版上的IC ...

先換25L1005M看看,應該就可以了,24C16N一般自動會重寫。

楼主:
把新舊版上的25L1005M對換後,已完修.....

畫面真的還算不錯的,沒線條也沒亮點!!  賺到....

謝謝WISH大指導!!

不用重燒程序就能修理的辦法..................

网友:
唬唬唬~很厲害喔!
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新舊版上的25L1005M對換後,已完修.....

畫面真的還算不錯的,沒線條也沒亮點!!  賺到....

25L1005M是不適再24C16N旁邊哪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L1005M是不適再24C16N旁邊哪顆??

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