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 不知名廠牌 9600GT 512MB顯示卡 無法安裝驅動(山寨顯卡)

楼主(2012-07-02):
這張顯卡很怪異,

安裝系統過程都OK!!

顯示畫面都正常!!

就是無法安裝驅動程式

只能以標準VGA使用

試過不同版本驅動程式都無效

有先進遇過這種問題嗎!!

這部分是哪裡有故障或是需要重新刷BIOS呢????

請指教!!

网友:
先把風扇拆下來看看晶片型號 感覺怎麼不太像9600的板型

會不會是大陸那邊改過BIOS的假9600gt@@?

況且不知道哪一家的 刷BIOS會有失敗的風險喔

先把原本的備份下來再試試看,然後努力找找看有沒有製造資料

比較好找對應的BIOS

网友:
這片9600GT不需6P電源線!?省電版嗎?該不會是假的吧!?

网友:
感覺上應該是大陸版的,是不是假的,就要拆風扇看看晶片型號才知道了

网友A:
分享一篇對岸的資料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196%26typeid%3D196

大概就知道能從哪邊下手了

楼主:
恩!!  我有空拆下來看看!!  ....

楼主:
拆開散熱器,

看到晶片!!  @@       一則以驚       一則以笑

驚的是   奈ㄟ安捏.............    沒有晶片編號

笑的是   阿六真厲害,連山寨9600GT都會做...................

真害ㄋㄟ!!!  ............................

不知道去哪找驅動了????............

楼主:
哀!!  山寨版顯卡,當然NVIDIA的驅動不能用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哀!!  山寨版顯卡,當然NVIDIA的驅動不能用嚕...................

既然N排不行!!用A排軟體測試看看

楼主:
我搜尋很多山寨用的驅動程式,都不能用!!

現在還在努力尋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篇對岸的資料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1813&extra=page%3D3%26 ...

真的是!!  無言................

假貨只有對岸才想得出????

楼主:
  圖形處理器內容:

  視訊卡

  nVIDIA  GeForce 9650M GS

  BIOS 版本

  62.94.3C.00

  GPU 代碼名稱

  G84M

  PCI 裝置

  10DE-0408 /  0000-0000 (Rev A2)

  電晶體

  289 百萬

  程序技術

  80 nm

  匯流排類型

  PCI Express  1.0 x16 @ x16

  記憶體大小

  128 MB

  GPU 時脈 (Geometric Domain)

  540 MHz (原始: 460 MHz, overclock: 17%)

  GPU 時脈 (Shader Domain)

  1188 MHz (原始: 1100 MHz, overclock: 8%)

  RAMDAC 時脈

  400 MHz

  像素管道

  每一管道 TMU

  統一著色器

  16 (v4.0)

  DirectX 硬體支援

  DirectX v10

  像素填入率

  2160 MPixel/

  紋素填入率

  4320 MTexel/

楼主:
nVIDIA  GeForce 9650M GS

這是軟體測得的GPU型號,不知道正不正確?????

网友B:
用G84M 這個GPU代號去找的結果: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672889&p=3

要用筆電的驅動去試?

网友:
可以用筆電板測試看看  或許有機會可以裝的上

楼主:
我去抓抓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84M 這個GPU代號去找的結果: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8&t=1672889&p=3

這篇討論是有人買到山寨版????

還好我是撿到山寨版!!

這張顯卡是我從回收場連同我發修理鐵的那2台LCD一起拿回來的,

相送的,沒花摳摳,就是要花點時間心思去處理就是了???

買到黑心山寨品,真的是會很()*&%^&*$^%%(*_)(......................

网友:
大陸出品 有口皆碑! 哈

网友:
銀色那片鐵蓋可以再翻開吧.....
我之前PO的這篇跟你一樣,有鐵蓋,但他只是用散熱膏將他黏緊而已
2012.11.22今天遇到的山寨產品....
確認晶片在手動指定安裝該晶片驅動

楼主:
我沒看到晶片外圍有接縫,我怕硬拆鐵蓋會把整個晶片都翹下來???

网友:
這該不用玩了吧 BIOS改刷9600 XX版 上驅動都不能 使用 就跟以前DLINK無線USB 裝上漂亮外裝  你就會知道....今天累了嗎~~累了  那就不用玩了

楼主:
蓋子是開了!!

晶片號碼也看不清了!!

楼主:
刷BIOS能搞得定嗎????

网友A:
應該是8600系列改出來的...

找塊8600的BIOS試試看吧

楼主:
真感謝!!!  我有空試試!!

网友:
挖到~洗碼片~

网友:
改卡在大陆多着.GF6600改96   A卡改N卡.呵..
装不上驱动检查一下DID与BIOS程式里面的ID是否一样.不一样会导致打不上驱动

楼主:
DID是啥東東???

抱歉這個我不知道ㄋㄟ???

楼主:
喔!!!  原來是這個 DEVICE ID  謝謝!!

网友(2012-08-12):
這是山寨晶片嗎

网友(2012-09-12):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8600系列改出來的...

找塊8600的BIOS試試看吧

reflash BIOS,有時要在DOS下刷,還要+ - 參數,宜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