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190A2-A02H-S1 -AD 代換 疑問

楼主(2012-07-02):
4003(20吋) 4002(19寬)
昨天拿到一台 `20吋的 ~ 用~937A寬螢幕的 AD 型號一樣~
但是 編號不同 點下去~畫面 下方~ 3/1 有缺一條~~不信 之後又拿 一片同樣一片的 AD 事也試一樣~
用原本的 ~就 OK~
請問一下 ~感覺很像是 ~2片的 程序不同~ 有辦法 把 ~20吋的 程序 COPY 到937A 的AD 使用嗎?
讓原本937A 的 AD 能夠正確的 使用在 ~VG2021M  上嗎?
左邊937   右邊~2021M  看起來都一樣 只差在~編號

有沒有大大有 這片 的 PI 我想知道 正確的 電容容值
拿到已被更換過 大陸牌的 電容*2 爆了~ 其他位置 別人也拆過 `我不知道正確的 容值 跟耐壓
DAC-12M033

网友:
我看過這片AD板出現在不同尺寸的螢幕上過,面板尺寸不同程式一定不同,至少設定值不會相同,程式換過來應該可行。

网友:
小弟也有遇過這問題!待"可愛大"改AD........因為看起來外觀都是一樣
PI上的容值跟電壓給可愛大參考

网友:
U2 25LV512可以拷貝出來再燒錄到另一片的25LV512,
這樣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