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廠效晶體45F122 or 30f122

楼主(2012-07-02):
請問廠效晶體45F122可用什麼代換呢???
有大大在賣嗎??
電漿LG的!!只有再掏保網找到><"...

网友:
45F122似乎是IGBT,不是MOSFET?
"45F122 TOSHIBA TO-220F PACKAGE USED IN A Z-SUS BOARD FOR LG42PG3000 & OTHER LG PLASMA TELEVISIONS."

楼主:
對!!!搞錯了!~謝謝大大提醒
請問這有可代換的嗎?
還是有賣家在賣呢??

网友A:
原則上找出Vces>=300V, Icp>=45A的IGBT就可代換,但注意不要選到有內含二極體的。如有謬誤,請論壇上高手出手指正,謝謝啦!

沒屋頂的地方找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0159423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則上找出Vces>=300V, Icp>=45A的IGBT就可代換,但注意不要選到有內含二極體的。如有謬誤,請論壇上高手出 ...

Vce300v夠嗎??
PFC出來的電壓通常不是都DC380V了
還是說這顆IGBT是用在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搞錯了!~謝謝大大提醒
請問這有可代換的嗎?
還是有賣家在賣呢??

照個相片(上傳)
比較好找
有些人 有些(廢板)可以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e300v夠嗎??
PFC出來的電壓通常不是都DC380V了
還是說這顆IGBT是用在其他地方 ...

45f122多用在LG42吋電漿Z驅動板;
依據該型錄上所載的數據,45F122的Vces為300v,Icp為45A,所以才如此建議。
不知這種觀念對不對?錯了我自罰默寫30遍。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指點~我在試看看再上傳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