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4 sm外殼拆不下來

楼主(2012-07-02):
ACER AL1914 sm外殼拆不下來
他後面跟 AL1914類似  但是後面 上方  沒有少兩個洞  現在要拆很難拆  完全沒有頭緒

要怎麼拆

要怎麼拆

网友:
拍張照片出來吧,不要偷懶喔~~
不然要等有大大剛好拆這台才能拍給你看~~

网友:
沒螺絲就是有暗扣,要小心慢慢撬開?????

楼主:
我要怎樣知道暗扣= =""""

网友A:
紅色圈圈內有4隻螺絲..
拆下來後慢慢從旁邊把殼翹起來~

网友:
Atun大,可愛大,gkjnn大還有很多大大修過這台...
舊文爬一下吧....

楼主:
不是喔  sm這台  上面沒有那兩顆螺絲

楼主:
我是拆不下來  因為它下面我拆下來  給我用斷掉  我不想再搞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圈圈內有4隻螺絲..
拆下來後慢慢從旁邊把殼翹起來~

sm上面沒有洞

网友:
按鍵在底部嗎....

网友:
刷卡~~就對了~!!!!

网友:
+1~~阿水...每刷並爆

楼主:
我刷了 有夠難刷  我之前拆別個  很好刷  這有夠難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