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威勝 mini PC thin client 小小電腦

楼主(2012-07-02):
請教各位手邊有 thin client 小小電腦的大大.
小弟的 thin client 原本想將它移到大case 內,
在拆線power sw / hd led /power led / 的時候沒仔細留意那些線原本連接位置.
上網找使用手冊,看那手冊的位置安裝 power sw 的位置,但是它就是不開機.
猜想可能是手冊寫錯了吧?附上圖片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一般缺口那短大多為 power sw

网友:
用金屬代替按鈕兩個兩個碰觸看看會不會啟動就知道了...

或者用電表量哪個針腳有電壓...很可能就是POWER-SW

网友:
power sw 的位置為6.8腳
話說我的也掛了.開機沒畫面
原本想拿來車上當導航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