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風扇馬達線圈漆包線斷一條~~

楼主(2012-07-02):
因風扇葉片轉動困難
爬文後
自行拆開上油兼清理棉絮
但可能是10幾年的風扇的關係
鬆開4顆後,取出線圈時,塑膠束帶就脆掉了
線圈掉下來,斷了一根漆包線
請問
這要如何處理?
謝謝~~

网友:
要看是斷在哪邊吧?看看能不能拍張圖上來給大家參考~
如果不是斷得很嚴重用焊錫黏回去然後做好絕緣就可以了

楼主:
你好
因手邊沒相機所以沒po圖,不好意思~~
是斷在離線圈約2公分的地方,
我有嘗試用焊錫黏回去,但黏不住ㄝ?
有其他方法嗎?
另外
我看其他的漆包線好像都沒做絕緣,這樣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因手邊沒相機所以沒po圖,不好意思~~
是斷在離線圈約2公分的地方,

漆包線要用小刀刮一刮,把透明漆刮掉才焊的上。
"漆包線好像都沒做絕緣"?這樣就短路了呀!所以一定有絕緣。

网友:
是啊~wish大說的正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因手邊沒相機所以沒po圖,不好意思~~
是斷在離線圈約2公分的地方,

都說 [漆] 包線了 !!

怎麼會沒有絶緣呢 ??

[透明漆] 就是絶緣的材質啊 !!

网友:
看過老師傅維修檢測線圈好壞 把線圈剪開看有沒有短路或開路[測試高壓有沒問題] 如果都OK 他就把兩端剪掉的線圈電路焊接起來[用漆包線或是飛線(跳線) 然後塗一圈膠狀快乾膠固定..用意是不會導電 並且把焊接點都包覆起來防短路...夠高竿的作法.. 因為線圈難測試好壞吧..土法煉鋼法

网友:
一般漆包線都是要絕緣,不然漏電會
焊錫黏不上漆包線,是因為上''凡立水''

就如樓上大大說的, 用刀子刮掉那層絕緣漆,才好對接

楼主:
感謝各位的指導
我再試著焊看看~~:)

网友:
可以請sheepiwolf大是否可以告知或是畫一出簡單圖如何測試高壓有沒問題有沒有短路(漏電)或開路(斷路)3q!

网友:
之前我記得有一篇討論電風扇線圈如何測量的~你可以找一下
我之前在3C店老師傅教的是測量線圈電阻~
不過那得要有圖PO出來才知道那些線要怎麼接

楼主:
有接好了
通電後還是不會動?
請問
還有其它要注意的地方嗎?

网友:
當變壓器、馬達線繞捲完成,要完成最後之組裝之前,為了防止在繞線時的絕緣破壞,此時必須將線圈加以用凡立水加以含浸補強絕緣

网友:
鷹用電錶徹查是否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