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盟 ST-300BLV 問題電容請教

楼主(2012-07-02):
此電源供應器的電路板上一顆電容 有大肚子現象
元件上僅標示 C248
版上的大大 可有人知道它的規格是如何
想將它做個更換

网友A:
看您所表達的意思,好像是要自己換的樣子

那用烙鐵解焊下來就看得到規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所表達的意思,好像是要自己換的樣子

那用烙鐵解焊下來就看得到規格了......

整顆電容外觀 就只有 C248 再就是標示 VENT KM105度
想要自己換 就是看不到任何規格電壓標示

网友B:
是不是被膠封住了!!

如果看不到,可以看看同一線路上的電容規格做比較,

如果是在輸出端的濾波電容,應該同一路都有另一棵可以找的到,

不然通用的以1000u/16V換上也應該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被膠封住了!!

如果看不到,可以看看同一線路上的電容規格做比較,

試著拔除零件之後 才看到電容的規格是 2200uf/10v
量測之後 確實是故障了
因就近之材料店無此型號 但有 2200uf/16v 便以此換上
請問如此是否可行? 有需特別注意的地方嗎?
(送電之後 量了20pin各點電壓 原則上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