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達電HTC Desire A8181渴望機撥接電話聽不到對方聲音維修實例

楼主(2012-07-02):
這宏達電HTC Desire A8181渴望機主人拿來時就已拆下後背蓋了.

故障狀況是聽電話時聽不到對方聲音.可是對方卻可清楚聽到她的聲音.如果按擴音就可以聽到對方聲音了.

直接拆下這六顆螺絲.

手機型號.

取下下方保護罩.

分離中板.

把主機板上方翻開就看到聽筒了.

拿出新聽筒.型號正確.

比較看看.

裝上聽筒.組裝開機測試.

請主人試撥電話.聽筒恢復正常.完工收錢.

网友A:
我的DESIRE HD 電源鍵已經快要整個陷下去了...那電源鍵是和在主機板上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ESIRE HD 電源鍵已經快要整個陷下去了...那電源鍵是和在主機板上的嗎?

是的.不過DESIRE HD這支不好拆.拆機不小心很容易破面板.

网友B:
聽筒故障的原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筒故障的原因是?....

ㄚ栽.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過DESIRE HD這支不好拆.拆機不小心很容易破面板.

那這樣如果要換電源鍵 不就足麻煩的

网友(2012-09-01):
電源鍵不好拿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