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Inspiron 600m 筆電不過電

楼主(2012-07-03):
故障機型: DELL Inspiron 600M
故障原因: 接上電源, 狀態灯閃一下就整機沒反應.
可是用電池就可以正常開機, 但不會充電.
請問大大們,我應該由那裡先下手進行檢查,請各位幫忙教導

网友:
釣魚沒那麼難,您只是缺支釣竿

1.45 MB, 下載次數: 148

楼主:
首先感謝 itnken 大大的釣竿, 讓我成功釣到了魚.

修復的過程如下:
      從電路圖看來, DC電源接入後, 經過電感後直接接到一顆 MOSFET ,
使用電表量測的結果, 沒有短路現象,
再來接上電源後, 量測到 MOSFET 的 D 極 19.5V , G 極 16V , S 極 3V,
看來是 G 極的電壓有問題, 直接量測 R29, R30的阻值為 7K, 30K左右,
拆下後, 再次量測阻值為 100K, 80K左右,
經過一翻奮戰後 ( 因為只買到 0603 的, 而原本的是 0201 的),
接上電源開機, 令人感動的 WINDOWS LOGO 終於出現了,
目前正在開機測試中 ( 已經使用 2 個小時).

再次感謝 itnken 大大的釣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