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普騰電視 st-2914,S校正電容之選用

楼主(2012-07-03):
前幾天發現家裡電視的水平有過度拉寬的現象,也就是說看不到左右兩邊
檢查後發現S校正電容(10uf/50wv無極性電解電容)容質只剩1/10,從零件箱找了兩顆分音器拆下的無極性電容(5uf/50v)並連銲上
畫面恢復正常.
問題是:1. 這樣代換是否恰當?
            2. 台中市材料行只買得到10uf/250v油質電容,是否可用?
請求前輩釋疑,不勝感激

网友:
依小的經驗...
兩者皆可~
或者22uf/50v兩粒串接都可用...
但須注意極性!

楼主:
或者22uf/50v兩粒串接都可用
是用電解電容 正負---負正 串聯嗎?
材料行賣的10uf/50wv無極性電解電容是一種小小顆(和原來的比較)怕電流耐受力不夠,不敢用,不知是否想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22uf/50v兩粒串接都可用
是用電解電容 正負---負正 串聯嗎?
材料行賣的10uf/50wv無極性電解電容是一種 ...

電容是有壽命的零件,應該換新才對。

楼主:
感謝兩位指點

网友:
拆機板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