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ASPIRE 4720G 上電不開機,變壓器電源燈忽明忽暗 (已完修)

楼主(2012-07-03):
ACER-ASPIRE 4720G

故障狀況:使用時突然斷電,變壓器電源燈會有呼吸效應

處理過程:變壓器拆開檢視,無故障,以另一顆正常變壓器替換

故障狀況依舊,

拆開主體

先查電源版

更換

無效

發現一顆以前被換修過的零件

但是看不到編號

請問各位先進,這顆是何種晶片,編號????

目前測試

沒有編號不知道測試結果正不正確

沒有相黏的腳位

交叉測試都是導通

感覺應該是這個零件有短路了,麻煩各位先進指教!!

网友:
FYR
FDC653N
http://www.360dwx.com/show.asp?id=78

楼主:
看來可能是他了!!

找到DATASHEET

找時間再拆下來看看!!

楼主:
今天終於查到兇手了!!

就是他

小小一顆!!

裝機測試收工..............

网友A:
請問樓主您如何抓到兇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如何抓到兇手的

對版上每個可疑的元件測量隊地阻值,

測到那2個電容器2端對地都呈現短路,

拆下來測量,確定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