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073A (飛利浦 手提CD音響零件 )

楼主(2012-07-03):
大家好~有個問題想請教前輩!!

小弟爬過文 查到的資訊是說"驅動集成電路IC"

不知是否正確 特來求證~

TDA7073A/G1

TDA7073A/G1

編號如下:
(左)TDA7073A/G1 7425/YSH 9910 3
(右)TDA7073A/G1 7516/YSH 9910 3

請問這兩顆零件要到哪些地方才能買到呢?

不知是否有通用的型號替代??

順便一問,其功能主要是什麼作用??

懇請前輩們提供經驗與方向為小弟解題!!

謝謝~

网友A:
節錄它的Datasheet: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TDA7073A/AT are dual power driver circuits in a BTL
configuration, intended for use as a power driver for servo
systems with a single supply. They are specially designed
for compact disc players and are capable of driving focus,
tracking, sled functions and spindle motors.

它是應用在光碟播放機上。

專用的IC一般無法替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節錄它的Datasheet: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TDA7073A/AT are dual power driver circuits in a BTL

w大,這顆ic是
做什麼用的?據我所知TDA開頭都是功率放大器..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243-1.html
這裡很多TDA起頭的都不是功率放大器,ST只是比較常用TDA起頭命名,並不是全部。

网友:
TDA7073A應可算是小功率放大
另有TDA3810是音場模擬,早期常用做類比環繞.
所以IC的功能還是以Datasheet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