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手提CD音響(圖+文)

楼主(2012-07-03):
大家好

狀況1:播放CD音樂,1-2分鐘後,讀碟部分並無停止,但聲音卻沒有了!!

狀況2:此時小弟觸摸前面兩顆長條型黑色零件(爬過文,有人說"驅動集成電路IC"不知是否正確?)
居然發燙!!!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 不到幾分鐘的時間...
於是將其斷電冷卻後,再重新播放,狀況還是一樣...不知道是否是那兩顆零件惹的禍???

今天小弟趁放暑假,又拿出來一試,結果慘的是...竟然讀不到碟了!!! 就更不用說播放音樂...
如果是要更換那兩顆零件,不知該到哪裡去買料(小地位於新北市樹林板橋一帶)??? 還是有通用的能替代??
但不是的話....小弟我就真的不知是哪邊出問題了...懇請大大們賜教>"<

感 謝 大 家~~~

网友:
小弟感覺是雷射頭掛了

网友A:
你可以測試一下 . 看看雷射頭是否正常點 亮 !!

還有那些排線是否卡緊  !!!

以下是沒屋頂的拍賣 !!!!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tda7073A&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測試一下 . 看看雷射頭是否正常點 亮 !!

還有那些排線是否卡緊  !!!

感謝回答~
能否再請教大大
關於讀寫頭上那條排線
可以使用三用電表來測量排線的好與壞嗎??
我的排線是15PIN,不知是第幾PIN腳會通?而哪些不通?  才能判別排線好與壞?
可以的話16PIN也以同樣測量方式嗎? 還是說好的排線每條線都會通呢!?
小弟疑惑阿~ 如果真的只是排線壞 換一條不知會不會很貴..
哪邊有排線可以購買呀~~~ 希望不會離我太遙遠!!

感恩大大們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答~
能否再請教大大
關於讀寫頭上那條排線

一般你用放大鏡看一下 , 有沒有折損斷裂 !!

如果沒有的話 , 那應該就算是正常了 !!!

排線只是一條一條導線而已 !!!

通常不會發生中間斷線情形 , 頂多是兩端接觸不良 !!!

請先確認你的 雷射頭 是否可點亮 !!

如果可正常 , 那問題有可能不是在這 !!!

用示波器捉訊號 , 是比較可行的方法 !!!

网友:
小心雷射光,可用一可透光性紙,蓋在雷射頭上,看是否有亮光

是否有聚焦,紙會動,表示有搜尋聚焦!

讀不到 ...老花眼了!換個雷射頭或調VR。

進資源回收桶了 !!!!!!!!

网友:
違反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