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UO 37" T-CON 板上元件

楼主(2012-07-03):
小弟不才
不小心把
圖上之紅圈處給燒了
但依上面編號25824~~完全不知道他是甚麼東西
所以來此請教各位大大
有人知道他是甚麼東西嗎
哪有得買??

若有大大知道還請賜教

网友A:
建議您看一下會員須知
http://bbs.pigoo.com/misc.php?mod=faq

再把圖片上傳上來,同時發問時儘量詳細描述相關資料
如機型,細部圖片上傳上來,讓知道的人幫得上忙。

以上請參考

楼主:
AUO 37" T-CON 板上元件

聲寶lm-37v115脫衣圖

紅圈處為手殘燒掉之元件

紅圈處為取代上圖之物

開機後發現有亮塊

開機後發現有亮塊

開機圖發現有亮塊

請問諸位大大~~小弟換上T-CON上之元件後發現顏色有點偏暗~~應該是電壓不足
亮塊部分感覺不是面板~~先來版上分享與討教~~~等等拆下面板處理看看
還是各位大大有更好的方向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您看一下會員須知
http://bbs.pigoo.com/misc.php?mod=faq

感謝提醒與賜教~~第一次使用剛研究出怎放圖片~~

网友B:
重點是~~~上面的印字編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點是~~~上面的印字編號是???

燒壞元件上面之編號為25824

网友C:
引用 楼主:
燒壞元件上面之編號為25824

明碁Benq VD37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碁Benq VD3722

所以亮塊問題也是T-CON的原因嗎

网友:
因為照片不清楚 不是很確定 是不是rohm  僅供參考
25開頭
http://www.rohm.com/products/dis ... /digital/dtc124eka/

网友D:
留下,殺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下,殺肉.......

所以金剛大大您認為是面板無救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金剛大大您認為是面板無救了嗎???

要不要救看看是自己決定,而不是別人。

网友D:
等有一樣再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有一樣再試...

開面板.............排線已破~~~殘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亮塊問題也是T-CON的原因嗎

這個問體題確定是
T-COM
注意主IC 是否有(錫珠)短路

如確定沒有  建議更換(良品)
邏輯板 修好得成功率 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