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都是EPSON的彩雷, 填充碳粉能共用嗎?

楼主(2012-07-03):
請問大大,

EPSON C1900 的填充碳粉能用在EPSON C2600嗎 ?

网友:
應該不行吧~除非原廠碳粉匣就能夠互相通用了那理論上就可以

网友:
那如果是碳粉匣都一樣的呢?.....只是不同廠牌OEM的機種

怎麼讓他們可以遊走於兩台不同廠牌同個爸媽的環境

网友A:
基本上是不行!
因為每台的碳粉顆粒大小都不太一樣,
如果用不同台的碳粉,會造成補粉的異常,補太多會漏粉,補太少會顏色不夠,
現在的機器還有做濃度偵測,不管太多或太少,
都會跳故障碼,反而會造成自己的果撓,所以還是不建議用別台的碳粉!
個人的一個經驗,用了一間還滿有名的副廠碳枌廠商,
用的也是同型號的碳粉(是副廠的),結果也是會造成補粉過多,漏碳!
連副廠說是同型號的碳粉,都會有問題了,
更何況是用不同型號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不行!
因為每台的碳粉顆粒大小都不太一樣,
如果用不同台的碳粉,會造成補粉的異常,補太多會漏粉 ...

大大,
謝謝您的告知, 我還是用該型號的碳粉好了, 有用過填充碳粉品質不錯的經驗嗎? 對岸的碳粉品質如何, 價格較便宜, 您有使用過的經驗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謝謝您的告知, 我還是用該型號的碳粉好了, 有用過填充碳粉品質不錯的經驗嗎? 對岸的碳粉品質如何,  ...

現在用的填充碳粉真的是都不怎麼樣,品質較差的,一用沒多久就有問題了,
品質好一點的,用一段時間後,還是會有問題產生!
用愈多,問題就會愈快發生!
這就是為什麼原廠不保固使用副廠碳粉的原因!
一來是沒買原廠的碳粉,原廠不爽,不給保固!
二來是副廠碳粉的品質不好,造成漏粉或是補粉系統異常或是成份造成滾筒異常,不給保固!
所以副廠的便宜沒錯,但是問題多!沒有比較好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