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KPL-CM 有過電 不跑碼

楼主(2012-07-03):
請求高手協助:
P5KPL-CM 有過電 除錯卡跑碼出現異常代碼 RUN指示燈不斷閃爍。
有高手遇到這種問題幫忙解答嗎?

1.上帶燈假附載全亮無問題。
2.假附載測量PG1.2V、Reset 1.2V
3. 上PCI-E假附載  3.3V 12V正常 復位訊號不斷跳變 -異常
4.上PCI假附載復位訊號不斷跳變 -異常
5..記憶體供電 1.8V 3.3V皆正常
6.BIOS重新燒錄,測量BIOS第一腳電壓不斷跳變-異常

是IO或者南僑掛掉了嗎?

网友(2012-08-03):
在14.318晶振 附近 有一顆3角晶體  後端一端是s3 電壓需3v 另一腳 3v;
前腳(C_PG)也要有3v;
檢查  CPU上方 有27K OHM電阻 12v進 1.1~1.3v 出
CPU 座 又方 51 OHM 排阻 12V進1.3V出  ;

网友:
電池旁邊那2各70T03GH更換後可開 我的是這樣但是會卡在LOGO畫面 再來就跑不過去 卡38 一一

网友:
38 通常都是 南僑 認周邊裝置 出問題
你換的MOS 有一部分 1.5V 電壓 後腳 接入南僑
南僑 需要迴烘 或換新
你可以試壓壓南僑 機率不大 ; 95% 換南僑 可以解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