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BF 898D數字亂跳維修

楼主(2012-07-03):
感謝烏骨雞學姐幫我代買了加熱芯,拿到手後拆開看真的是不鏽鋼的加熱芯,量了舊加熱芯的阻抗,分別分成兩組不同的
舊加熱芯是
1. 透明-黑色為14歐姆左右
2. 透明-藍色為2.2歐姆左右

新的加熱芯為
1. 透明-透明為14歐姆左右
2. 黃色-紅色為2.2歐姆左右

按造原來的線焊上後,開機~~耶~~跑數字了.罷工多時的898d,終於又可以幫我服務了。

調到250度溶錫不夠,我是調到350才溶錫,以前都調到380度

网友A:
來!!拿起你修好的機絲,讓我們手牽手一起為阻礙之路奮戰吧!!!!
(神經發完了,回去拿烙鐵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來!!拿起你修好的機絲,讓我們手牽手一起為阻礙之路奮戰吧!!!!
(神經發完了,回去拿烙鐵去 ...

draculaxx大工作滿檔喔~~
恭喜~~

网友:
不鏽鋼的加熱芯
我也該備料 以防萬一

网友B:
請問一下,這發熱芯耐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這發熱芯耐用嗎?

目前我使用還不錯,開過最高480度解焊主機板上有鋪大片銅箔的電容焊點,也都相當不錯~~
給您參考

网友:
謝謝,若壽命不錯,買幾支備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使用還不錯,開過最高480度解焊主機板上有鋪大片銅箔的電容焊點,也都相當不錯~~
給您參考 ...

Dave 大,480 度,這個溫度可能會導致一些零件損壞。

對了,那兩組線一組是 K-TYPE 溫度檢測(2.2 歐姆),另一個是加熱用的(18 歐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使用還不錯,開過最高480度解焊主機板上有鋪大片銅箔的電容焊點,也都相當不錯~~
給您參考 ...

這種等級的平價烙鐵在使用時溫度千萬別調太高。

我有過一次燒燬後的維修實例,找舊文就可以找到了。。。。
(溫度調高時,如果燒掉的是發熱芯的話,那倒是還好。怕就怕遇上跟我一樣的事,就是燒掉是發熱芯沒壞,只是把發熱芯電線的塑膠皮燒了。塑膠皮燒了有什麼關係!!??就是發熱芯電線短路然後把那顆大變壓器送上西天。。。。。千萬溫度別調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ve 大,480 度,這個溫度可能會導致一些零件損壞。

對了,那兩組線一組是 K-TYPE 溫度檢測(2.2 歐姆 ...

cremaker大draculaxx大,開到480只有在要解主機板上大片鋪銅時,這應該連內層都鋪大片銅,不開到這麼高,無法溶錫,補焊也都補不上,才會開到這麼高n_081|,平常大多350~380度,要平常都開這麼大,我也擔心會容易掛點。對了本想說用一段時間要拍照出來給大大們看他外觀有沒改變,因忙家事,都忘了拍,等等來拆拆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emaker大draculaxx大,開到480只有在要解主機板上大片鋪銅時,這應該連內層都鋪大片銅,不開到這麼高, ...

我燒過一次以後,這種平價的機種絕對不讓它超過350(或320)。燒掉那次好像才開400,而且導致燒掉的發熱芯仍是好的。

代價太大了。。。。。

為此,我已經去弄一台Hakko 936,專為高溫時使用。。。。(給你參考,沒燒掉是你運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燒過一次以後,這種平價的機種絕對不讓它超過350(或320)。燒掉那次好像才開400,而且導致燒掉的發熱 ...

draculaxx大收到,看來以後要高溫的還是另外敗一台高階比較保險

网友D:
引用 楼主:
cremaker大draculaxx大,開到480只有在要解主機板上大片鋪銅時,這應該連內層都鋪大片銅,不開到這麼高, ...

這時候我會選擇用吹的了,

我修理 SAMPO SSI-2120 Oscilloscope 示波器

要將鐵片解焊就遇到溫度不足的問題,我是先用烙鐵把部分多餘的錫先吸除

無法解焊時改用鋒槍去吹熱,待錫溶後以小一字慢慢把鐵片頂起

四個角連續做多次就拆下來了,用烙鐵因為熱傳導太快,遇到鐵片被吸熱

會造成熱度不足,錫溶不了,加高溫度容易損壞烙鐵,用熱風吹就比較沒這部分疑慮了

只是過程會麻煩一點!!      參考就好喔!!  .............

网友C:
若是常拆零件的話,不妨考慮敗一台預熱台,現在這類産品很大眾化了,價格也不高貴。

我有一台預熱台,配合著熱風槍使用(甚至可不用),一般都預熱都是開到 200 度左右,耐心的等一下,拆零件很方便的。

Dave 性情中人,耐性有點給它不夠 ^_^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時候我會選擇用吹的了,

我修理 SAMPO SSI-2120 Oscilloscope 示波器

eson0724大我也想過用熱風槍,但我怕手賤把其他零件給弄掉了,清焊孔又要用烙鐵,又不喜歡兩組一起開,高溫看來還是備台好一點的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我也想過用熱風槍,但我怕手賤把其他零件給弄掉了,清焊孔又要用烙鐵,又不喜歡兩組一起開,高 ...

我是分開使用的!!

風槍放回槍架只會吹冷風,沒加熱,所以這時可以開烙鐵,

只是分享我的使用方式,當然會有更好的辦法,

目前我手頭只有一台風槍加烙鐵時,我只能這樣使用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常拆零件的話,不妨考慮敗一台預熱台,現在這類産品很大眾化了,價格也不高貴。

我有一台預熱台,配合 ...

對吼~預熱台到也是一個選項~~
看來又要敗台玩具玩了n_005|
大大們快幫我想個好藉口,好跟太后申請經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時候我會選擇用吹的了,

我修理 SAMPO SSI-2120 Oscilloscope 示波器

這種散熱快的情況,我還沒有遇過烙鐵拆不下來的。(不是用爛烙鐵。好用就不會叫爛烙鐵了)

大部分都是分二、三次把鍚吸掉,吸到差不多乾浄了,再用一字型工具與烙鐵合作,輕輕、慢慢往外拉。
或者是用尖錐加烙鐵,把鐵片與PCB推開。因為只有一點殘鍚(殘鍚越少越好加工),只要用點心,多半就會分開了。萬一只有一點點沒分開,輕搖一下也分開了。

(兩段式烙鐵不按加速鈕回溫要一點時間,大約2~30秒。溫控烙鐵約5~10秒)

楼主:
補一下使用一段時間後的發熱芯

网友:
我的發熱芯是陶瓷的!!

网友:
對於這種不鏽鋼材質的加熱蕊,我有個疑問?使用不鏽鋼的目的是?

看到 Dave 大新品還沒使用很久,顏色就有些變了,陶瓷應該可耐受更高的溫度,但易碎可能是其缺點吧 >_<

楼主:
cremaker大這應該是我開到480度,但應該不影響發熱效果,我再來使用一段時間後觀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