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前輩 這東西的作用原理是?

楼主(2012-07-03):
這是小弟從某k牌音響中拆出來的

想請問各位高手 這東西的作用原理是什麼 效果又是什麼呢n_134|

這東西拆下來也三個禮拜了 所以。。。。。。

小弟也忘了外接是接音源還是電源了n_081|

還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下

网友A:
看起來像是自復型保險絲,不知道是不是.0.5a好小喔~~
電表量會導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是自復型保險絲,不知道是不是.0.5a好小喔~~
電表量會導通嗎?

我也不清楚耶 似乎是加強低音跟高音的東西n_141|

D大你也知道 電子這科不是小弟的專業領域n_074|

ps:剛剛用電表量過了 全部都不導通

楼主:
我有問題 我有問題 舉手

導通狀況如圖所示  所有導通到""疑似電容"的東西後就被分開了

剛剛發現一個大問題.....

粉紅色圈圈處....他負極沒接東西耶...那負極線要做啥??

請問是所有電容都有正負極嗎? 這個疑似電容的東西沒有標示正負極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耶 似乎是加強低音跟高音的東西

D大你也知道 電子這科不是小弟的專業領域n_074 ...

技大我也不是本科,看過有限才疏又學淺,應該有大大知道,等待大大們幫幫忙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問題 我有問題 舉手

導通狀況如圖所示  所有導通到""疑似電容"的東西後就被分開了

技大剛剛我有翻到一篇對岸的您看一下對您有沒有幫助

音箱内上面的小喇叭不响了~急!!!(50分)
2009-5-8 19:03 提问者:匿名 | 浏览次数:755次
我家音箱是老先锋的,共两个音箱,每个音箱内2个喇叭,上面是小喇叭,下面是大喇叭,最近发现其中一个音箱内上喇叭不响了,很郁闷啊~~~我以为上面的小喇叭烧坏了,为了证实是否烧坏了,就把俩个大音箱内的上小喇叭调换了试一下,发现喇叭没有坏掉,音箱内有个电路板,上面有3个电子元件,分别是: STK-010 0.56    CEO4P 63V4.7UF(K)     BC51 AC125V 0.5A
其中STK-010 0.56(铜线圈)我用万能表测试过没有烧掉。剩下的两个不会测试是否好坏。。。请求家电高手,我该怎么弄?我拿着去过修理家电的地方,都说修理不了-_-!!! 有没有类似的电子件能代替?上面3个电子件有没有管声效的(使声音更好)?希望大家帮帮我,我很喜欢音乐,这俩天听歌特别扭,希望今天就能有高手告诉我怎么做,明天休息正好出去买件!!!
问题补充:
第一个电子件名称:STK-010 0.56  第二个:CEO4P 63V4.7UF(K) 第三个:BC51 AC125V 0.5A
我来帮他解答
2009-5-8 19:30 满意回答
三个元件构成分频器:第一个为电感。通为好的。
第二个是电容,用万用表的Rx10K档测下:有摆动到0,再由快到慢回左端,就为好的。不过要焊下测。
第三个为保险电阻,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应该是通的

國外的
http://www.wer-weiss-was.de/theme59/article658915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大剛剛我有翻到一篇對岸的您看一下對您有沒有幫助

音箱内上面的小喇叭不响了~急!!!(50分)

我剛看完 要貼上來 被你搶先了XD

話說那兩個都是 BC51 AC125V

那0.5A跟1.4A 有什麼差別阿?

造他文章說的 那外接就是音源的正負 而不是電源的正負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看完 要貼上來 被你搶先了XD

話說那兩個都是 BC51 AC125V

ㄎㄎ我手腳比較快,不過國外是說那是復式保險絲,不是我看得懂英文,是google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問題 我有問題 舉手

導通狀況如圖所示  所有導通到""疑似電容"的東西後就被分開了

電容是無極性電解電容。
推測這個電路是用來代替喇叭保護器的。
喇叭保護器功能就是保護喇叭與擴大機,當有直流電輸出或者輸出短路、超載電流過大時會切斷輸出。
這個應該只能用來做電流過大自動切斷而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是無極性電解電容。
推測這個電路是用來代替喇叭保護器的。
喇叭保護器功能就是保護喇叭與擴大機,當 ...

我還以為是分音器之類的東西勒 = =|||

所以他跟分音器完全扯不上關係?!

网友:
我怎麼看都像分音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還以為是分音器之類的東西勒 = =|||

所以他跟分音器完全扯不上關係?!

分音器長這樣: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116071260

分音器主要會由電感、電容構成截止電路。而那顆無極電容有一點分音器的作用,他只讓高頻通過給高音喇叭。

我是不確定這是什麼東西,但知道這應該保護喇叭用的,看似沒分音器的結構...

网友C:
這是簡單的分音器,外帶過載保護器啦!!

它只是單純的用3.3uF的電容做高音喇叭的分音啦..,分頻點可以自己算看看!!

另外那兩個是過載保護器,w=I*V =>125V*0.5A=62.5W

再分音器線路中,電容是高頻通過,電感是低頻通過!!!

另外!!它是共地的,所以輸入和高低音喇叭的接地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簡單的分音器,外帶過載保護器啦!!

它只是單純的用3.3uF的電容做高音喇叭的分音啦..,分頻點可以自己算 ...

所以0.5的是高音 1.4的是低音?

怎麼k牌音響麥貴鬆鬆的 內部東西這麼簡陋阿= =|||

网友D:
還有簡陋更多的吧XD 拆好幾顆算知明廠牌的床頭喇叭

也只是把電容直接焊在喇叭單體接點作分頻

還是雜牌電容我很好奇如果電容老化容值如果不正確....

聲音就會被被改變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有簡陋更多的吧XD 拆好幾顆算知明廠牌的床頭喇叭

也只是把電容直接焊在喇叭單體接點作分頻

一定變呀 有些差一點的 開大聲(60%左右)超個半小時

你就會發現有小鳥住進你的音響裡了 唉唉唉~現在的東西跟以前的東西比差好多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0.5的是高音 1.4的是低音?

怎麼k牌音響麥貴鬆鬆的 內部東西這麼簡陋阿= =||| ...

串電容那就是高音呀!!

即0.5A那個點是高音!!

1.4A的就是接低音了....

不過早期的喇叭是很少有用電感做低音單體的分音器的...

大部分都是利用低音單體及音箱結構而已,不像現在做的比較考究一點!!

网友:
單純的分音器,這種作法尤其在汔車上最常見
很多的車子高音就只是串上一棵電容作分頻而己
連作個板子都沒有,直接串上到高音喇叭上
連一般8,9拾萬的車子原廠出來就這樣,
第一次看到時也很想比中指,所以別想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