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表面髒汙問題

楼主(2012-07-03):
請問液晶的表面有汙點擦不到,好像是在內層,是換燈管時造成髒東西跑進去?還是本身發霉??
另外,若表面的塑膠有刮傷造成黑影,表面有的換嗎??
感謝回答!!

网友A:
1.表面是貼黑色可能是偏光板,是有的換,但有些難度
2.表面刮傷造成黑影,若有髒東西跑進去,看見的就不是污點
背光模組應該不會發霉...以上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表面是貼黑色可能是偏光板,是有的換,但有些難度
2.表面刮傷造成黑影,若有髒東西跑進去,看見的就不是污點

這樣我知道了,謝謝您喔!